[問題求助] Acer AL1711 它.....還有救嗎?

楼主(2010-08-08):
本來一閃即逝
更換過5707之後畫面正常
但是這........

請問各位高手
這還有救嗎?

网友:
Oh,my god!
情況還真慘!
要是我就把它當零件機了,
或許論壇有高手可以為您解惑!

网友:
殺肉吧.直線寬帶還又機會.橫線.............ㄚ們

网友A:
可能有撞擊過或是入水,導致面板線路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有撞擊過或是入水,導致面板線路異常。

這是客人的
所以不知道有沒有狼大說的情形

so......無藥可救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