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MOZO A751啟動電源背光一閃即滅維修實例

楼主(2010-08-08):
這台是外部變壓器供電,我拿新的12V/4A足瓦變壓器測試,啟動電源背光一閃即滅,典型高壓供電電路或燈管故障造成的,拆開目視就發現異常了--->電源穩壓濾波電容微凸(470UF/16V)馬上換成470UF/25V的三洋電容耐壓更高更耐用。還有L202電感銲點冷銲(不過電主因)--->補銲測試OK。
OSD按鍵測試清潔上油保養OK。
啟動電源背光一閃即滅
型號
內部基板配置
P/I板(異常零件)
A/D板
更換電容
L202電感銲點補銲
CPT面板CLAA170EA02
完修畫面

网友:
謝謝大大熱情分享 ,ㄝ我是頭香ㄝ ,我也要趕緊來分享才行!

网友(2010-10-16):
未換電容的照片~目測起來感覺未有爆容說

网友:
恭喜恭喜.....其實電容外觀正常容值也未必正常
我就碰過外觀正常容量卻超過20%的範圍了..@@

网友(2010-11-16):
回复 楼主:

    謝謝大大熱情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