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P800-VM不開機

楼主(2010-08-08):
經測後發現9t15gh有一顆打穿.其它量起來也怪怪的.不知那有賣該晶體想修修看

网友:
露天 一大堆 = =

都換掉吧! 此張板大部分的故障在實例板都找的到.
修復率很高.

网友:
記得修改圖片大小喔!未符合版規規定,請調整為800*600。

网友:
幫你把照片修改好了!

發文拜託請看板規!

网友:
我的P5P800-vm也是最右邊那顆mos擊穿,中間那顆微凸.三顆我都換下來了,目前可以開機
但是偵錯卡跑00,cpu旁邊的mos有量過都有電壓輸出,請問要往哪個方向找問題?

网友:
這塊版子故障率好像滿高的樣子

网友:
如果已到開機畫面,是否有檢測RAM 供電?

网友:
我講錯了,之前是主機板不過電,換過mos之後是可過電但是除錯卡跑00,無顯示

网友:
小弟最近手上剛好有兩片這塊版子故障率真的有點高,一片是換電容就可以另一片因該也是mos掛囉
沒熱風槍只好先放旁邊躺囉等有在實驗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