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有雙電源供應器要割愛的?二手或大陸製都可以

楼主(2010-08-08):
需要一台雙電源供應器,+-30V 3A,兩組電源可以串聯與並聯的。
因為新的買不起,網拍看到的二手貨又覺得不太可靠。

网友:
去西寧市場買

很便宜的 2000元就搞定.
那個師父不錯 他做很久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一台雙電源供應器,+-30V 3A,兩組電源可以串聯與並聯的。
因為新的買不起,網拍看到的二手貨又覺得不太可靠。

您可以diy啊!,做好順便發表一篇成功範例,讓我們分享您的樂趣哦!
請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mp;page=1#pid2586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可以diy啊!,做好順便發表一篇成功範例,讓我們分享您的樂趣哦!
請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mp;page=1#pid258632

報告 wooden 大,http://www.suntec.idv.tw/modules/uploader/files/regulator.ex_
無法下載了!

网友:
可能是跨網的關係,或者是您的 ISP 擋掉個人網站了!
解壓密碼要到原發表處取得,麻煩您了。

661.09 KB, 下載次數: 62

楼主:
謝謝,收到了!
不過,這個電路好像是單電源的...我需要的市雙電源的。

网友:
原設計是單電源沒錯,要雙電源要用兩組,每組可以獨立或用兩組串成雙電源,
這個電路發表時我做了兩台,pcb 自已用奇異筆畫的,而且擴充了一些功能,
雖然沒有數位表頭,不過也伴我度過了好長一段的 diy 快樂時光,
如果您要一台性能好,品質又能自我控制的電源供應器,diy是不錯的選擇方式,
如果您要省錢又省事,那您可要作個取捨了,
以上 純屬個人觀點,提供您參考。

楼主:
請教 Wooden 大,Push to Reset 底下那一顆是 SCR 嗎?有沒有零件的編號?

网友:
是的,那是一隻SCR ,我是用一般中功率型的就可以了,選用上相當寬裕。

网友: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想做一個電源供應器來做實驗
請問一下wooden大的那張電路圖,變壓器的部分,看不太懂
圖的意思是一顆110V變壓器輸出變兩組還是三組?一組是10V、另一組是12V,然後還有另一組線圈嗎?
我不太懂變壓器的圖

网友:
變壓器的規格初級是110V,
次級有三組,一組10V是供給限流保用,另一組12V是給控制電路用的,第三組是主供電力輸出用的,電壓和電流取決於輸出能力,
原設計是最大輸出40V/3A,若要升高輸出電壓和電流能力,則變壓器和輸出的功率晶體要適度地搭配,如耐壓和耐電流。

网友B:
原設計的最大輸出40V/3A是指變壓器??

也就是說初級是110V
次級是10V、12V、及40V??
是這個意思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設計的最大輸出40V/3A是指變壓器??

也就是說初級是110V
次級是10V、12V、及40V??
是這個意思嗎?

這些問題, 有點複雜.. 沒電子基礎有些難度..

40V 整流濾波後會成為 40 * 1.414 = 56.56V, 也就是你的電壓輸出最大理論值可到 56.56V..

其實一般 50V 及 30V 零件費用相差滿多的.. 例如輸出 50V 的套件, 很多只用到耐壓 50V, 看了就會有些怕..

30V 的輸出來說, 變壓器只要到 24V 就可以了, 在相關的零件費用上也便宜很多..

提供另一個建議..

不妨自己做一個, 日後有需要才做另一個, 這樣兩台也可當做雙電源使用..

-----

關於電流大小問題, 由於涉及 "短路保護" 的敏感度, 不是三言兩句能說完的, 也不是單單改個主動元件的耐壓耐流能解決的, 有時需改線路..

若是預算有限, 我的建議是買套件來自己 DIY, 0-30V 及 0-50V 的套件約 500 以內..

表頭一個約 140-160元..

case 要看了, 在新生南路今華有鑽好洞及面板印刷的外殼, 價格我忘了, 約 380-400..

變壓器很好買的, 30V 直流的買 24V, 50V直流輸出的買 36V 的變壓器, 兩個價格相仿約 300 元以內, 在源達有賣.. 這類套件由於成本考量大多用全波整流, 所以買的變壓器要有中間抽頭的.. 像 24-0-24 及 36-0-36..

另外未列入的雜七雜八的像是端子、香蕉接頭.. 這些不貴的..

你可自行算一下大約費用..

-----

所以, 若是 "不怕死" 及有220V 的電壓, 我的建議是買大陸貨吧, 價格真的很便宜..

在光華商場地下二樓也有大陸來的電源供應器在賣, 不過價格就不太 "水" 了..

网友B(2010-09-07):
前兩天有用麵包板做一個基本的電源電路
是用110V變12V的變壓器,然後經過整流和濾波後,量測電容兩端的電壓約為17V
然後在電容並連了一個1K的電阻後,量測電阻的兩端卻變成9.xV,而且變壓器沒多久就開始覺得有點燙
不知道是哪邊做錯了,想不通...是變壓器本身就有問題嗎??
所以才想做一個正式的電源供應器,之後才可以慢慢做實驗
雖然用買得比較快,但我還是想自己做做看,至於CASE對我不是問題,鈑金和銲接這些算本行

因為對於理論我不太行,所以才實際去做,去量測,這樣我才比較學得到:)
也謝謝各位的詳細說明,我會繼續在痞酷網努力學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兩天有用麵包板做一個基本的電源電路
是用110V變12V的變壓器,然後經過整流和濾波後,量測電容兩端的電壓約為17V
然後在電容並連了一個1K的電阻後,量測電阻的兩端卻變成9.xV,而且變壓器沒多久就開始覺得有點燙
不知道是 ...

安安..

我不太了解你的電源供應器架構..

一般來說.. 在電源供應器的輸出端, 會自動調整輸出的電壓, 不會因為負載的大小而有所變動, 也就是說電壓會自動隨負載大小穩定的維持在固定的電壓值..

電源供應器是以電壓輸出為主, 所以輸出內阻很低, 這樣才可維時輸出電壓的穩定在特定值..

以你的情況來說, 1K 負載大小, 並不算大, 在 "正常" 的電源供應器來說, 輸出應該是穩定的..

現在的電源供應器很多都用 723 這顆 IC 在做, 所以如對電源供應器有興趣, 不妨對這顆 IC 研究一下, 要設計出自己的電源供應器也不是件難事..

主要的是這顆 IC 真的很便宜..

相關的電路在網路上有很多可以參考..

個人的建議是不妨買個 0-30V 的套件研究一下, 這類套件在 300元 以內, 研究一下其電路, 就可得到很多心得了..

网友:
貼上個圖, 這台輸出 0-50V, 3A..

是買套件做的, 約 250 元..

不過這類的套件功率晶体散熱片, 通常不太夠力, 不妨自己加強一下..

因為使用的是 2N3055 這顆功率晶体, 但有次因散熱不佳, 燒壞過一次, 後換了個較大的散熱片, 並將它接到外殼外, 從此就沒問題了..

用來做簡單的測試及實驗, 還不錯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原設計是最大輸出40V/3A,若要升高...

很抱歉沒有說明清楚造成誤解,這段解釋是最大輸出40V(DC)/3A,是在功率晶體的最大輸出的RANGE 為 0 至 40V (DC) /3A的能力,
此時往回計算變壓器次 級的供電能力,換算為AC則是 40/sqr(2) 約 28VAC

個人覺得 CreMaker 的鍵議很好,您可以先從簡單的 723 IC 下手,一來便宜,二來線路簡單易調整,用萬用板就可以輕鬆完成,

個人建議您到新手區多爬文,相信有很多的問題可在那裏找到答案。

网友:
謝謝cremaker及wooden的說明
我會到新手區再好好學習的:)
試著理解電源供應器的基本架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太好了!偶們一起加油哦!

网友:
我這有一台4channel
且是數位顯示滴ㄛ(7段顯示器)
單一channel最高可30V/3A
不知gi0001tw大大你的預算是多少??

楼主:
打算請人從大陸帶回一台 Atten APS3005S-3D 兩路30V 5A可調電源供應器。預算大概就是這麼多。只是這器實在是重死人了。台灣有人在賣,價錢大約是大陸零賣的三倍錢。還在考慮中.....

你的 4 channel 都是 30V/3A 的嗎?全都可以並聯嗎?

我要的功能: 30V 3A 正負電源可以並聯成 30V 6A,電流要足不是虛的 !

网友:
【晶揚電子企業社】GPC-3030D。。。 2手『特價$4200元』
http://tw.page.bid.yahoo.com/tw/show/qanda?aID=b50986997

【網拍全新庫存品】-雙電源【數顯】供應器 GPC-3030D dc30v*2/5v*1 (數位表頭)【6,000 元 】 郵寄掛號 200 元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1209561963

ps:【數顯】供應器LCD比較準確。。。比較好調。。^-^
指針的電源供應器會晃呀晃。。

ps:
2手【應該能夠殺價 200~300元】【因為外觀會稍微掉漆
+鐵銹味較重~回家可能要在自己噴漆一下】^-^  所以能較能直接跟賣家說【殺價4200元含運】!!把200元存下~去買噴漆自己DIY^-^

ps:我買的也差不多是【3900元含運】。。。。
http://bbs.pigoo.com/thread-20998-1-1.html

===========
很占空間的  2手雙電源~電源供應器。。有過電流保護、、、
http://tw.page.bid.yahoo.com/tw/show/qanda?aID=c40732359

网友(2010-11-04):
回复 楼主:

    我有全新的ㄛ
1千元有興趣嗎
台灣工廠做的

网友:
樓上的大大,方便貼個連結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