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CER AL511畫面嚴重閃爍維修實例

楼主(2010-08-09):
回收二修故障機上電後畫面嚴重閃爍,P/I供電電容老化不良-->更新X6,0.1UF/250V麥拉電容-->更換X2,A/D電容老化不良-->更新X8。
OSD按鍵氧化--->分解除銹上油保養OK。
測試正常後組裝熱機n_149| ,可惜好景不常啊!2~3小時後竟然給我背光熄滅n_150| ,休息一會兒後又可使用好一陣子,懷疑燈老化異常-->用外接高壓板亮度調最大測試OK,問題回到P/I高壓電路上,高壓元件銲點全部補銲,再次測試背光還是會跳掉,後來要加快背光跳掉的頻率,直接調高亮度測試只要超過80%背光馬上跳掉,再次檢查高壓元件發現高壓輸出耦合電容(27J/3KV)有一顆顏色有點焦黃,點燈狀態下用手觸摸背光馬上跳掉,問題找到了, 從廢板找2顆27J/3KV換上後亮度調高到100%背光也不會跳掉了:on_047| ,8小時熱機測試OK。:on_148|

型號
P/I板.A/D板配置
(異常零件更新)
高壓輸出耦合電容(27J/3KV)
彩晶面板HSD150SX84
完修畫面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樣  連燈管都打開來測

网友A:
恭喜完修,果然膽大心細,竟然能發現那個高壓電容變色,
不過那27j/3kv的電容,用手摸不會電到嗎........

上次幫朋友送修一台保內奇美的,只要把亮度調到一半,
就掛點了,然後又送修,前後送修了7次,連他們的客服
也覺得不可思議,也就是第七次才修好......
後來我就不推朋友買奇美的螢幕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收下囉!希望可以用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果然膽大心細,竟然能發現那個高壓電容變色,
不過那27j/3kv的電容,用手摸不會電到嗎........

上次幫朋友送修一台保內奇美的,只要把亮度調到一半,
就掛點了,然後又送修,前後送修了7次,連他們的客服
也覺得不 ...

叔叔有練過!!!小朋友不要學喔!!!

送修了7次n_028| 會不會太誇張了啊:on_027|

网友:
27j/3kv的電容是高壓電容,用手摸不會電到才怪,不碰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