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W192S 開機畫面異常(橫線條)求助

楼主(2010-08-09):
各位前輩大家好

小弟遇到了這台不知從何下手的LCD

希望大家能幫我看看問題大概在哪

先謝謝大家

此台螢幕故障畫面如下

故障畫面

故障畫面

拆開後P+I版有一顆電容凸頂,更換後狀況依舊,爆電容位置如下

電容凸頂位置

電容凸頂位置

先附上AD版的全貌

AD版全貌

AD版全貌

在換完電容後,小弟懷疑是面板T-COM問題

所以先用公板測試面板,結果故障狀況依舊

所以推測應該是面板T-COM問題

但T-COM方面,小弟完全沒經驗,雖然有參考下列文章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1556&highlight=%E6%A9%AB

但是愚笨的我還是無法應用

想請各位前輩教我如何下手檢測 (T-COM保險絲測量為導通狀態應該是好的)

下面補上幾個面板相關圖片,若有缺哪些局部圖片,請告知

小弟馬上補上:)

面板型號

面板型號

面板型號

T-COM型號(這我就不知道對不對了,有錯還請指教 )

T-COM型號

T-COM型號

T-COM主要晶片

T-COM主要晶片

T-COM主要晶片

小弟發文次數不多,若有不妥之處,歡迎各位前輩指教,感謝

网友A:
線條會跑動還是固定?通常是Y driver有異常或是接觸不良導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線條會跑動還是固定?通常是Y driver有異常或是接觸不良導致。

先感謝狼大回覆:)

我是不知道怎樣才算線條跑動,但是有時候,白色線條的那一半螢幕會變成白屏

但是上半部一樣是正常的黑屏,這樣算是增加還是跑動呢?

若懷疑是Y driver有異常,那我該如何量測呢?Y driver的位置在哪呢?

補上T-COM正面全圖和背面全圖,希望能跟我說我哪裡是Y driver(圖拍的太廣,若需要局部放大的部份,請跟我說:) )

您所謂的接觸不良是指屏線還是?若是屏線的話,我有用橡皮嚓嚓過,不知道橡皮嚓有沒有效

因為還很嫩,所以問題很多,還請多多包含:)

网友A:
Y DRIVE現在都直接封在面板邊上,溝通的線路是透過第一組薄膜電路到PCB上,所以可以檢查面板背面右側第一條薄膜電路的前幾條線路,觀察看看有沒有異常。

照片最左側端

网友B:
這個M190A1使用COG,走WOA走線,所以沒Y 板

檢查看看VGL VGH等電壓有沒有正常,另外測面板麻煩一定要上訊號,才有辦法區分是否GATE IC故障

因為AD也可能會故障,最好能有其他公版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Y DRIVE現在都直接封在面板邊上,溝通的線路是透過第一組薄膜電路到PCB上,所以可以檢查面板背面右側第一條薄膜電路的前幾條線路,觀察看看有沒有異常。

狼大您好

我現在手邊沒有相機,晚點會把最左側(是最左側對吧:) )的局部放大圖PO上來請您看一下

我自己用目測的是感覺不出有異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M190A1使用COG,走WOA走線,所以沒Y 板

檢查看看VGL VGH等電壓有沒有正常,另外測面板麻煩一定要上訊號,才有辦法區分是否GATE IC故障

因為AD也可能會故障,最好能有其他公版測試... ...

suneku大您好

請問VGL和VGH的正常電壓是多少?或是它們的規則是啥?(例如兩者會相同或是會相差1V等等)

另外再請問,COG是?WOA是?

抱歉,新手問題很多,還請見諒:)

网友B:
回复 网友C:

COG ( Chip On Glass ) → Driver IC

WOA  面板上TFT的走線

VGH 通常在20V以上,但不是絕對,電壓固定
VGL 負電壓也沒有絕對,一樣看面板設計,,電壓也固定

网友D:
好快就殺到面板上了,AD上有一顆穩壓IC,顏色看起來怪怪的,不知道電壓有沒有正常。

网友:
不過若是上三分之一處都不會有異狀,只有在中及下三分之一處有問題的話,面板本身Y DRIVER或主控晶片機率較大。
不過還是建議測量各電壓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Y DRIVE現在都直接封在面板邊上,溝通的線路是透過第一組薄膜電路到PCB上,所以可以檢查面板背面右側第一條薄膜電路的前幾條線路,觀察看看有沒有異常。

http://bbs.pigoo.com/attachments/forumid_134/20100809_71d1fd ...

狼大您好

相片拍好了,不知道這樣能不能看的出來,若需要再拍,請告訴我:)

最右側局部放大圖

最右側局部放大圖

最右側再放大圖

最右側再放大圖

隔壁排線對照圖

隔壁排線對照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G ( Chip On Glass ) → Driver IC

WOA  面板上TFT的走線

VGH 通常在20V以上,但不是絕對,電壓固定
VGL 負電壓也沒有絕對,一樣看面板設計,,電壓也固定 ...

suneku大您好:

我有測量電壓了

分別是:VGL1:-6.81v  VGH1:21.0v  VCC1:3.3v  VCOM1:5.1v

上述電壓只會在小數點跳動

這樣電壓不知道正不正確

麻煩您幫我看一下了,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快就殺到面板上了,AD上有一顆穩壓IC,顏色看起來怪怪的,不知道電壓有沒有正常。

s10274chen大您好:

在您提醒後,察看了該IC,型號為 (上排)AK17P  (下排)125I5

並量測了相關電壓,但是我上網找不到它的PDF檔

無法知道電壓是否正常

能幫我看一下嗎?

感謝:)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幫助

小弟今天發現了一個地方怪怪的,在T-COM的主IC旁,有兩顆電阻(R開頭的編號)

有繡蝕的現象,不知道這會不會造成畫面異常

本來想直接更換試試

但找不到相同的零件,無法得知該怎麼代用

編號R111的零件努力看了一下,應該是寫著089

R108已經看不出來

R104寫著X16

請問這些電阻是甚麼用途呢?該怎麼代換呢?

還有它們對應的背面,有一些測量點,這些電壓大致上是

GMA1(9.xx V) GMA11(3.xx V) 從GMA1到GMA11中間,每隔一點電壓大概下降0.5V

奇怪的是,GMA12為 0.31 V    GMA13為0.26V   GMA14為0.13V  下降幅度和之前的點不一樣

GMA12對應背面的R108   GMA13對應背面的R111   GMA14對應背面的C61

而C61兩點我用蜂鳴檔量測為導通,R117也是導通

沒有基礎觀念,還請各位前輩幫幫忙

感謝大家

主IC和懷疑故障區域

主IC和懷疑故障區域

懷疑故障區域放大圖

懷疑故障區域放大圖

背面對應測量點

背面對應測量點

网友:
 感謝樓上各位前輩的分享~光看您們的討論就非常精彩,真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和您們一起討論!!

网友:
你可以看出來第一條比第二條以後的多出前面幾條線路,這些就是走到Y DRIVER的線路,可以嘗試小心測量前面幾條線的電位有無特別不同之處(不要短路或是破壞到排線)。
另外該區電阻是GAMMA分壓電阻,若是有異常較偏向整體畫面異常,但也可以嘗試補焊及清潔有問題的電阻。

网友:
回复 网友E:

的電阻是Gamma 分壓電阻, 如果電阻值異常會造成 R G B 全畫面色偏.
偏暗或偏亮, 目前這個狀況比較像是Y-Board 部份時序有些問題, 或是雜訊干擾
導致Gate Driver IC on/off 無法正常作動.

网友:
P+I版有一顆電容凸頂下面一堆原件溫度頗高應先檢查一下......!

网友:
你應該在確認畫面一下才對

狼大在第10篇已經提到1/3的畫面似乎正常,2/3畫面異常...

這面板的COG有3個,為GATE DRIVER IC(又或 Y DRIVER),如果確定是1/3正常、2/3異常

大致上有兩個可能性 1. WOA走線異常, 2.COG異常

不管哪個 一般都無法處理....

网友:
看到這畫面...就想到我朋友哪邊~~有一台19吋寬螢幕...
3分支2的畫面消失不見只有3分之1正常....
分為上下.....
我本來還以為是左右各一半不見要拿回來修~~
看到是上下不見....我就直接斷定面板掛了~~
因為~~那種故障方式~一看就是面板的T-CON軟排驅動異常...根本無法維修....

网友:
前幾天遇到一部ACER AL1916W(19寬),上三分之一有問題(嚴重殘影),最後也是追到Y DRIVER就沒辦法了(因為剩下全在玻璃上-COG).....

楼主:
感謝各位參予討論的前輩

小弟雖然還沒解決問題

但是還是很感激各位

目前工作量變大

需要先把這台螢幕收起來,改天再處理

所以告知ㄧ下各位

也希望改天可以繼續幫小弟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