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PWM元件掛了,LCD會有什麼狀況呢?

楼主(2010-08-09):
請問PWM元件掛了,LCD會有什麼狀況呢?
一般用在LCD及LCD-TV的PWM元件有不同嗎?CCFL及LED的PWM元件也會不同嗎?
或者可以相容呢?
謝謝指教!!

网友A:
掛掉就是壞掉阿.在電源部份就是什都不動作.或會作動一半.在其他處就各有不同怪異現象.需自己去體驗無法完全ㄧㄧ去列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掛掉就是壞掉阿.在電源部份就是什都不動作.或會作動一半.在其他處就各有不同怪異現象.需自己去體驗無法完全ㄧㄧ去列舉.

喔!
那PWM元件衰退老化也是會讓LCD電源燈出現異常現象嗎?(EX:橫亮或閃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