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QUAL ISO-450L 350W風扇不轉、無電源輸出

楼主(2010-08-09):
電源供應器是EQUAL ISO-450L 350W,送來的朋友說故障情形是風扇不轉、無電源輸出(忘了拍照)。上電沒有5Vsb,短路14腳、風扇不轉,應該是高壓故障。
拆開先目視檢查高壓部分元件,看來都正常,但在3.3V輸出處的濾波電容有突頂情形(也忘了先拍照,拆下來才拍)。
檢查保險絲正常,主要元件打阻值感覺上都正常,想先換電容後再說。
壞電容的位置:

換好上電,5Vsb輸出為5.034V;短路14腳,風扇正常轉動,3.3V、12V、5V電壓正常輸出。加上IDE負載輸出變化不大,完修裝機。
壞掉的電容:
5Vsb輸出:
5v、12v及3.3v輸出:
P1010509 (Custom) (小型).JPG P1010510 (Custom) (小型).JPG P1010511 (Custom) (小型).JPG
維修心得:
運氣真的不錯,撿到個軟的。
第一次維修難免見獵心喜,結果就會漏掉過程中的一些狀況。像這次維修,心中有著一個疑問,沒5Vsb怎麼跟3.3V的輸出濾波電容有關?參考論壇裡所PO的POWER線路圖,也看不出相關的影響。到底是才疏學淺(實際上真的是)還是當初在檢查時沒查清楚?這就是一開始沒仔細看以及沒做記錄的缺點。
再者,在拆除濾波電容後,曾試著跑線看看,用蜂鳴檔發現已拆掉的電容在基板上的正接點與負接點會嗶嗶叫,然後又測12V、3.3V輸出與接地點都嗶嗶叫,這下慘哉已,都短路要如何查?思考了許久,覺得是不是那兩個電容有個並聯的15歐的洩放電阻的原因?改用歐姆檔,不叫了,都有顯示15歐,應該是蜂鳴檔的誤差範圍所致。故似乎不能全用聽的,也該用眼睛看看,當然經驗不足是主要原因之一。
這個POWER的PS_ON的電壓為2.6V,與在論壇裡看到3.3V、4.6V、5V迴異,但與我另一個舊POWER一樣,能短路起動,就沒有去查為什麼了。說實在的這幾天太熱了,有一點點懶,也有一點點怕,怕不幸搞壞了它。
插曲是這部POWER在裝機上電後,發現風扇不轉,心想糟了,最討厭是裝好後又故障,只好再拆、上電短路14腳。咦,怪了,電扇轉了,這才發現風扇正吹不轉,翻過來抽風就轉,拆風扇上耐熱牛油後OK。

報告完畢,下台一鞠躬。

网友:
引用 楼主:
風扇正吹不轉,翻過來抽風就轉

通風烤肉網,卡到扇葉

网友:
挖又是富之餘的濫電容(噓~~小聲點)
恭喜完修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曲是這部POWER在裝機上電後,發現風扇不轉,心想糟了,最討厭是裝好後又故障,只好再拆、上電短路14腳。咦,怪了,電扇轉了,這才發現風扇正吹不轉,翻過來抽風就轉,拆風扇上耐熱牛油後OK。

因為正面時風葉本身重量會下壓. 導致軸心會頂到軸柱. 故阻力較大
反過來時剛好會脫離軸柱. 所以阻力變低就會轉了. 通常是潤滑油乾涸造成的現象
另外也可以說是設計不良導致. 一般好的油封軸承風扇. 它的風葉是要剛好被磁鐵吸住而懸浮. 這樣軸心上下都有間隙才會轉動的比較順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