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稍微瞭解電感了

楼主(2010-08-09):
v:感應電壓
怪小,看到方程式
偶彷彿有瞭解電感(Inductance)了

以前看到電感,知道會產生反電動勢,工作原理還是有點模糊

後來聽說電感好像彈簧(符號的形狀也很像)
施力給彈簧會儲存能量,移去施力後彈簧會釋放能量

看到方程式後,一切豁然開朗
偶一直忽略了時間
嚴格說來是隨時間的變率

如果偶判斷的沒錯
R-L時間常數τ(音:掏)
是從方程式轉換後的自然對數
積分求出來的

電容的式子也有相似的感悟

网友A:
它跟電容差不多的東西。
只是電容是通過交流,電感通過直流。

之前我在比較器還有切換式電源那邊問S的,就是在考他在比較器的輸入之前
必須經過一個電感。
而這個電感,就是把 switch 時會是垂直ON的電壓變成有斜率的電壓。
那樣比較器在這邊才會有"比較"到。

喔,這個S...不是順興。
而是那個家裏有CNC最近又忙種田的S。。。。。出來吧。

楼主:
直流di / dt = 0
感應電壓 = 0
短路,導通

比較器是這篇嗎?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4%E8%BC%83%E5%99%A8

网友:
是的。
我就是要他去思考,SWITCH一導通,就是全開了。那比較器比個屁呀。
所以要做一個給電,會"慢慢爬昇"的機制。
而這個機制是用電感來達成的。

這樣對於電感,有更多一層的了解了嗎?

网友:
比較器那個啊!................
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想到,到底要怎們弄出來。

网友:
  想這麼久?都收卷了。

答案就是電感啦。
去看看電感的特性跟我上一個回的內容。

网友:
回复 网友B:

蛤!就電感這樣................窘。

网友:
你沒看到當開關一開ON時,它就是直線上昇了。你比較器要比什麼?
當然要讓它"慢慢上昇"。

這個跟電容充放電一樣的道理呀。
RC不是要它慢慢放電或是慢慢充電,才會達到一個 時間常數 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慢慢上升..............
在模擬軟體上分析,好奇怪,都沒有震盪,不知道是我電路畫錯還是軟體參數下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跟電容差不多的東西。
只是電容是通過交流,電感通過直流。

之前我在比較器還有切換式電源那邊問S的,就是在考他在比較器的輸入之前
必須經過一個電感。
而這個電感,就是把 switch 時會是垂直ON的電壓變成有斜率的電壓 ...

.......我也知道你不是問我~~~~我看到這些~~~我的頭又痛了......
雖然知道一些原理~~~但早就還給老師了~~~~~

楼主:
R-L電路充電過程

一開始di / dt 最大, 反電動勢也最大
就像看日出,太陽從無到有那瞬間,好像蹦出來一樣
所以I從0慢慢增加

隨著時間增加
di / dt 趨近零
I趨近Imax

如果是純電阻電路
就是Imax那條橫的虛線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開始,電感因為逆電勢大,電感視同開路,充電電流趨近於0,di/dt初始為0。
充飽之後,電流趨近於Vo/R,電感視同為一條導線,短路。

拆開看,還是會了一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一開始,di/dt=V0/L

网友:
回复 网友F:

充電瞬間T0,電感視同開路,所以電流為0喔!

楼主:
回复 网友G:

di不是電流I
它是表示電流從0開始無限微小的增量
但這無限微小的增量不等於0
di / dt 代表的意思是趨勢
在0時趨勢最大

R-L電路放電過程
順便放上

反正電感天生反骨,就是愛為反對而反對

on之前沒電流
現在on了
就極度反抗但慢慢屈服

off前電流穩定
現在off了
就因反骨而繼續讓電流流動但慢慢衰減

這使偶的思緒飛回在台北某國立高中的歲月
教官說要穿黑襪偶偏要穿白襪
反正褲管長到跑步也看不到
等到畢業典禮前教官說那天要穿白襪
偶去把塵封許久的黑襪給挖了出來......

网友:
回复 网友H:

雷大,圖是沒錯啊!
極限,剛開始充電,電流都0了,就算取到無窮小,還是0啊!

電感是充電流,充飽了,開始放電,電流是最大的。

楼主:
"無限微小的增量"是嚴謹的定義
可以用那張圖去接近
但是無限微小的增量絕對不可以等於0
di不管多小就是有從0增加一點點
只要不等於0的數
極小的數除以極小的數不等於0

講"斜率"會不會比較清楚呀?

网友:
回复 网友I:

牽扯到數學了.............極限。
單位時間內的變化吧!斜率會是比較容易明白些。

終於知道您在說剛開始di/dt趨近於無窮大,是什麼了。

15#的放電曲線,並不太對,電流是負值才對。

楼主:
回复 网友J:

如此一來
微積分裡的微分
偶已經分享完畢
值得注意的是
有些人偏偏喜歡說
一階導函數

剛開始di/dt最大,不是無窮大。
15#的放電曲線,di/dt是負值。

网友:
本來微分就是斜率,不要想太難。

那... s10274chen 現在知道我在問什麼了嗎?
你的比較器如果沒有這個電感,會有什麼情況?

网友:
S10274chen:
再問你,同樣要做到這樣慢慢爬昇還有什麼方法?
可以比較一下它們的優缺點嗎?

网友:
沒了電感,無法起振了.............電壓瞬間就上去了,如同OPA線性穩壓一般?我是這樣想。

不用電感,可以換成電容,但擺的位置就不太一樣了。
優缺點.............好像看不太出來耶!
但電感有逆電勢,好像一不小心很容易被逆電勢搞到誤動作。
但電容在頻率高的時候,阻抗相對增加了,又出現了一些限制..............猜測。

网友:
回复 网友K:

你要用電容也是可以做到類似的效果。
因為你開關ON時它是直接拉到HI去.也就是一個方塊波。
而一個方波的上下緣,都是高頻的部份。

而你的導線也會有電阻(雖然很小),跟電容放一起,就成了RC濾波了。
那這時候會產生什麼效應?
當然,R會造成充電的快慢。
相對的,如果你用了RC來調整"上昇速度",那你會有功率是在R上被消耗掉。而當你用了L,是不是就沒有這個問題?(以理想電感電容來看)

网友:
回复 网友L:

方波的上下緣,不是很清楚..........
指波形爬升、下降那段時間?

高頻操作下去,連導線也變成電阻了?導線本身會有微小的阻抗是知道,是高頻操下去,影響更劇烈囉?
把RC改成LC?
電容和電感,在「震盪」(像交流)的時候,兩者特性互補,相位角互相抵消,應該就沒有功率消耗的問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