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會大了! 環保杯5號、7號非耐熱度

楼主(2010-08-09):
使用「隨身杯」或是「隨身水壺」響應環保,千萬別以為,杯底打印「5號、7號」這樣的號碼,是代表耐熱度,
環保署提醒,這只是國際回收標誌,方便後端回收,而且,水壺類最常見的「7號」聚碳酸酯,只能裝冰的飲料,
如果拿來裝醋或酒,會溶出致癌物「雙酚A」,小心別把毒素喝下肚。

買飲料,你用的是什麼「杯」?如果拿「隨身杯」來響應環保,還以為看杯底的編號來分辨耐熱度,這誤會可大了!
杯底秀的5號、7號,其實,只是國際通用的「回收標誌」。

環保署基管會組長翁文穎:「我們不做任何的(耐熱)建議,(塑膠編號)主要的用途就是在利於回收,能夠讓回收端的部分把它分離清楚。」

裝熱水,最好用使用「回收碼5號」的PP水壺,聚丙烯,熔點有167度,能耐熱120度,拿它裝熱咖啡、熱茶,OK,
但千萬不能拿「回收碼7號」的PC水壺,裝熱飲,這種「聚碳酸酯」耐熱度不一,最好拿來裝冰的飲料,
因為裡頭的「可分解」材質,萬一碰到高溫,或是裝了醋或酒,甚至用清潔劑刷洗,都會溶出致癌物「雙酚A」。

上班族用微波餐盒帶便當,記得先打開盒蓋,因為不少盒蓋跟扣環,使用的材質跟盒身不一樣,
把「盒蓋」拿去微波,可能會溶出塑化劑,不小心就把毒素吃下肚。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809/8/2ar59.html

楼主:
下列連結  維基百科  國際通用資源回收編碼

http://zh.wikipedia.org/zh-tw/%E ... 6%E7%B7%A8%E7%A2%BC

這個連結包含  特性級用途
http://zh.wikipedia.org/zh-tw/%E ... E%E6%A8%99%E8%AA%8C

网友:
其實,回收這件事是要由廠商來做。
最好是所有的商品都在廠商的網站就公告要依何方法丟棄或回收。
因為沒有比原廠還要了解它們的來路了。

比方說,一包泡麵它外面到裏面的所有包材,該怎麼丟。都該有明確的指引。
由政府做太沈重,由廠商做才是正確的方向。

网友A:
我在家裡都用馬克杯...
出門車上放的是鋼杯...
不太喜歡用塑膠製品...不過生活上不用又不可能....
只能盡量減少或是盡量資源再回收使用...
不過說實在的,台灣對於環保實在沒啥貢獻和概念...
和我在美國及日本所看到的,台灣實在不環保...
光是節能省碳,台灣只是呼口號空喊吧...誰說節能省碳要花錢?
電視一直教大家節能省碳要花錢做環保,換汽車換冷氣換換燈泡換東換西的...
隨手都可以做的卻不教大家...
政府自己最浪費...
去美國看看,人家的高速公路上哪有那麼多路燈啊?
美國很多的高速公路上是沒有路燈的,接近市區才有路燈,
為的只是照亮交流道出入口...
而且每輛車都有頭燈,又不是頭燈都照不到路,況且現在的車頭燈還越做越亮...
不知道台灣的高速公路全線路燈少亮一半可以節省多少電?
而且不知道是誰教說光線不足看書會近視?
美國一般家庭晚上點沒幾盞燈啦...這大家看電視和電影都可以知道的事....
晚上家家戶戶都是那樣黯淡的光線,洛杉磯一般民房晚上會燈火通明的大多是亞裔家庭.....
雖然美國一般家庭室內光線昏暗,可是美國人近視率比台灣可是低非常非常多...
台灣家家戶戶燈火通明,客廳電燈瓦數加起來動輒幾百燭光甚至破千燭光的都有,
但是台灣小朋友的近視率卻是全世界排前3名的....
換裝LED或是省電燈泡真的比較省嗎?
這裡的諸位大大各各都是電子機電這方面的專家....這部分就不用我多說了吧....
台灣市區的路燈也是多到嚇死人....路上低著頭隨便走兩步都會去撞到....
不知道一支路燈耗能多少喔?點那麼多,電不用錢嗎?產生多少廢熱能?
去一些鬧區看更爆笑...LED招牌看板旁還點路燈....人家招牌都比路燈亮了,還要那支路燈做啥用啊?
真的是浪費一堆....
河道水庫淤積不清,夏日缺水,雨季氾濫....築堤,治標不治本....
南部很多以前養殖業,地下水拼命抽,抽到地層下陷,低到比海平面還低....
現在變成下大雨就是水鄉澤國,一漲潮就是海水倒灌...
當初有錢賺都不會想到這些後果,學者專家講的通通撇在一旁,
現在才在叫要國賠?說難聽一點,賠個屁,以前賺的吐出來回填啊!!!
很多地方下雨就土石流....有辦法嗎?
有辦法保持水土的樹種都被砍掉改種檳榔樹了....檳榔樹根有多淺?
我曾在花蓮看過幾個大人繩子綁一綁車一拖就把整顆數公尺高的檳榔樹給拉倒了...
一拉就連根拔起,這類型的樹是可以保持什麼水土啊???
更何況很多地方是滿山滿谷的檳榔樹...山不崩塌才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家裡都用馬克杯...
出門車上放的是鋼杯...
不太喜歡用塑膠製品...不過生活上不用又不可能....
只能盡量減少或是盡量資源再回收使用...
不過說實在的,台灣對於環保實在沒啥貢獻和概念...
和我在美國及日本所看到 ...

看書的時候亮度不足~~~~真的會造成近視喔.......
主要原因~~太暗了看不到~~~要貼近去看...看久了~~~就近視了~~
看電影不開燈...是因為大螢幕...且後端產生的光也很亮...
就跟在室內看電視...小螢幕..亮度不足..太小台~~你也是要貼近去看阿....
這算是認知的問題了~~~雖然亮度不夠也不一定會照成近視..但近視的主要原因
都是在一定距離看著同樣事物引起的....

PS:我就是那個受害者...明明就是假性近視...就被眼鏡行認為近視..一直增加度數..害我近視度數超深

网友:
很多政策 都是一些不懂的高官主導
有些當然是遠見 人民不懂
塑膠杯底下編碼看啦好久的電視
都知道是使用的材料分類和材料的使用溫度範圍
只有一些記者和少數民眾不知道
GOOGLE還滿好用的 可以查好多知識
比一些嘴巴說依法行政的人 好用太多哩
我是近視的 我不知道亮度不足會不會近視
不過我知道亮度不足我們的眼睛會自動調節(可能會更費力想看清楚而使眼睛肌肉更用力,用力久啦可能就造成不可逆情形吧)

网友A:
亮度真的不足當然也是會造成近視,所以需要有適度的照明度才不會造成眼睛疲勞...
不過台灣小朋友造成近視的主因卻不是因為亮度不足...
是亮度亮過頭了啦~~~
尤其是日光燈管和書本的材質...
台灣的書本所用的紙質光線反射度太高了...
可以去書店找看看美國的小說或其他一般書籍(不是教課書),
很多用的是偏黃的再生紙,甚至我還有買過紙像草紙的小說,看完應該可以撕下來擦屁股....
美國的書或是雜誌,大多紙質都很差.....除了彩色印刷的雜誌會用好一點.....反光度都很低,
不像台灣的,紙白的像棉花糖...怎麼看怎麼刺眼...
而且台灣常用的日光燈光波太刺眼了...眼睛直接承受日光燈和紙張折射的光度...
就像在雪地為什麼要戴雪鏡一樣的道理...阻擋雪地折射刺眼的陽光....
注意看國外的燈具...絕大多數是使用鎢絲燈泡的...
需要較高亮度的,會用到的是鹵素燈管照明,而非日光燈...
國外幾乎都是辦公室那種大空間才會用日光燈管當作照明器具...
偏黃的光線除了比較柔和之外,
會反射的光波也相對較低...
台灣小朋友近視的主因除了這一點之外,眼睛過度疲勞也是個重點...
台灣多少家庭小朋友電視是看個不停的?幾乎都是吧?
美國的小學生是8點就上床睡覺了...週末最多到9點...
甚至是大人,多的是10點最多10點半新聞看完就上床睡覺....(美國的電視新聞是晚上10點播放)...
很多人一天電視看不到2小時的...
台灣不管大人小孩電視一天都看超過4小時吧???
就算電視沒看那麼久....小朋友盯著電腦打電動,一天隨便也超過1小時....
如此繁重的操勞殘害眼睛,要不近視也很難吧???
我家小朋友2個...
一個近視一個沒有...差異就在一個愛打電動另一個不愛....
都愛看電視,但是一個是想看的節目看完就不看了,另一個是看完一個接著一個一直看....
我家除了三樓洗衣間之外,完全沒有日光燈...
用的燈泡是鎢絲燈泡和省電燈泡混合用...就算是省電燈泡,也盡量用黃光的....
很多人看到我螢幕亮度都覺得很暗...不過我習慣了,太亮看起來眼睛很累....

网友:
反光嚴重,看起書來,特別的吃力,尤其看密密麻麻的小說,更是明顯,為什麼紙張要用米黃色的,不是沒有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了你這篇 我把OSD叫出來

靠 亮度30還很亮(原來早被我改過)...   於是再把亮度降低到20~

螢幕還不會耗電很嚴重,但是TV的就差很多

通常耐熱杯都是聚丙烯 PP,杯身通常會寫,如果不是...使用請小心....
http://zh.wikipedia.org/zh-hk/%E8%81%9A%E4%B8%99%E7%83%AF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度真的不足當然也是會造成近視,所以需要有適度的照明度才不會造成眼睛疲勞...
不過台灣小朋友造成近視的主因卻不是因為亮度不足...
是亮度亮過頭了啦~~~
尤其是日光燈管和書本的材質...
台灣的書本所用的紙質光線 ...

說到黃光.....我家門口本來就是使用黃光...你也知道的...
之後被我改成白光...因為~~~黃光~~太暗了...
晚上在外面修家電的東西根本看不到阿~~看到我眼睛都快托窗了.....
改成白光之後~~~我的眼睛輕鬆許多了~~~~~~可見~~每個人的適應~~~都不同...

网友:
晚上你要在門口修東西...
改啥光都沒差吧...重點是亮度夠不夠啊???
覺得你應該是需要買個工作燈才對...
別老是把手電筒當成工作燈...亮度差太多了....

福士這支不錯用...充電式....我一直很想買,不過價格有點小貴....$2450....即使我可以拿到比這便宜的價格....
可150度摺疊,附強力吸鐵,可垂直或水平使用工作燈具過載充電/放電保護裝置(自動斷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