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優派Viewsonic VX2025wm畫面異常垂直彩色線條維修實例

楼主(2010-08-09):
1.型號

2.畫面異常

3.合照

4.電源板-->電壓輸出正常+12V/+20V

5.高壓板-->目視外觀及量測正常

6.A/D板爆電容*1(1000UF/6.3V)

7.容量只剩85.9UF

8.更新一顆(1000UF/16V)-->無效,再把板上(470UF/16V*9)更新-->無效,量測各穩壓IC輸入輸出電壓也都正常,聽說EEPROM 還蠻容易壞換一顆24C16-->無效,懷疑SCALER IC(還蠻燙的)及MCU也沒用因為沒料可試,沒輒了只好往T-CON試試

9.先從T-CON VDD(5V)量起4.81V規格內正常

10.MM 1117-33穩壓IC輸出3.28V正常

11.換測另一顆MM 1117-25穩壓IC輸入4.82V

12.結果MM 1117-25穩壓IC只輸出1.22V,明顯異常了量測後端零件沒有短路異常,是這顆IC不良了

13.從公板上拔了一顆AIC1117-25換上後輸出電壓2.48V正常了

14.YA!!!畫面正常了,爽.....

15.面板型號

16.完修照-超優的PMVA面板

17.面板規格書
18.vx2025wm-1_sm服務手冊-超讚的裡面還有電路圖,修好要上傳時忽然找到的

网友:
W大,請問:電壓輸出正常+12V/+20V,要量哪裡呀,抱歉,我是新手

网友:
ㄟ~~~看你發了一堆軟維修~~~
這次突然發了一台超硬的維修~~也被你修好了~~~~~
還是20吋的~~~賺到囉~~~~

网友:
厲害!
愈來愈多高手修T-CON的實例了!
謝謝囉!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4張圖CN1/CN2就是電源輸出,供應給A/D板/高壓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被你發現了,因為我比較喜歡吃軟的。
硬的.我咬不太動。
是我三姊夫賺到了他的公司報廢不要的,我...賺到技術啦!!!算是皆大歡喜。

楼主:
回复 网友C:

離高手還遠的很,不小心矇到的啦!!!

网友:
當你姊夫真好

网友:
很好 非常認真ㄛ 給你拍拍手

网友:
我看1117的零件有1.8V,2.5V,3.3V幾種規格,請問一下MM 1117下面的25 BXXX 25是代表2.5V嗎?

楼主:
回复 网友D:

CD.........
18-->1.8V
25-->2.5V
33-->3.3V
A-->ADJ電壓可調整型
看一下規格書就瞭了

网友(2011-01-29):
大家都好利害唷!~

网友:
大大很強哦!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