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1913的一顆線圈~~

楼主(2010-08-10):
請問各位大大~~有人知道ACER 1913高壓板上一顆編號0035 H LSE 0518的小線圈哪裡可以買的到呢?
感激不盡~~

网友A:
難!!
建議:ㄧ 跳公板.二送修.三報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難!!
建議:ㄧ 跳公板.二送修.三報廢.

也有想過要改公板,可是他的高壓板燈座是5口的,市面上都是4口不然就是6口,根本找不到5口低..
還是有方法可以把6口當5口用嗎?

网友:
有阿,把其中一口用3KV的高壓電容串起來

网友:
我這有台面板故障可以拆賣到露天拍賣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