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液晶螢幕高壓板維修實例

楼主(2010-08-10):
雖然高壓板一快沒哆少錢,在偶然的一次機會看到論壇的分享,使我將盒中的高壓板翻出來玩一玩
讓我撿回兩片高壓板

因為兩片都是用TL1451A讓我好比對,更容易找問題
其中一片量測TL1451A電源端都沒電,所以往接口端一查只是保險絲斷了,更換後就可以了
另一片就比較奇怪,通電後只有閃一下就沒了,電壓源是正常的,原以為是IC壞跟另一片交換,結果還是一樣
於是把問題往後找,發現原來是晶體壞掉,因為找不到這零件的資料,於是從廢板上拆兩顆來換看看,想不到居然可以
真是撿到軟的

雙口大燈高壓板

雙口大燈高壓板

更換晶體後

更換晶體後

网友:
謝謝大大熱情分享,要記起來 ,以後用得上,

网友:
高壓板 雖然很便宜 ` 有多的時間研究一下 ~把他修好也不錯 ~順道練練 功夫n_116|

网友:
我只看到1條線寫12V接變壓器...另外就分GND +12 ON....
請問ON幾V阿???中間包了一個很大的黑黑的~~該不會是7805吧...
還是電阻阿?

网友:
我猜也是7805~比較簡單n_131|

楼主:
哈哈被發現,那就是7805,原本是用電腦的電源供應器發現太麻煩,就用了7805來做

网友:
連 絕緣電火布包起來也知道是7805 真是厲害到極點

网友(2011-01-09):
哈哈被發現,那就是7805,原本是用電腦的電源供應器發現太麻煩,就用了7805來做 ...
引用 网友A:

可否教一下,如何做出來的,還有原理是什麼呢!好奇中…

网友:
把輸入電源用7805降成5V後,作為ON/OFF的啟動電壓信號,這樣就可使用單一電源進行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