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olyView V396 有燒焦味<已解決>

楼主(2010-08-10):
此機仍可正常開機顯示,但是有一股燒焦味,
拆開後高壓電容間有燒焦現象,目前雖仍可正常顯示,
紅色框中那兩顆電容恐因過熱受影響,要拆下來換掉,
卻無法辨識容值,耐壓為 6kv,容值量測時只有 3nF,
請教這兩顆電容的正確容值是多少呢?

紅色框中的容值是多少呢?

紅色框中的容值是多少呢?

网友:
從照片看來電容應該還是好的。
建議把燒焦處完全挖掉,加大防跳火間隙,並把黃色絕緣膠去除(正面及背面)。

网友A:
大大可以參考此文的處理方式: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highlight=%E7%87%92
可以完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狼大的指導,已挖掉燒焦碳化的pcb 和固定膠
想換掉的是那跳火附近的那兩只電容,是怕被高溫燒壞,所以懷疑拆下來量測值是不是有問題
裝回去熱機幾小時後並無異狀,算是完修了,
會燒焦猜測可能是爬進小蟲子,正好在高壓位置,造成跳火,只是奇怪的是保險絲並未燒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可以參考此文的處理方式: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highlight=%E7%87%92
可以完修!

謝謝您,有參考到該文 P+I 板非常相似,故障點都相同,難道是設計的問題?

幸運的是處理掉燒焦的部份,其他再補焊後,已可以正常顯示,算是檢到軟的了。

网友:
因為奇美L管電壓較一般高,有時是絕緣膠劣化,另外防跳火間隙過小也是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C:

了解了,所以那兩隻高壓電容是 3C/6KV ,沒有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