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PCON LCD IDTV 問題

楼主(2010-08-10):
小弟有一個topcon 24 吋 LCD idtv
情況晁這樣
lcd開機後有畫面
但係開機之後
所有按制和搖控制均沒有反應
請問知不知是那一部份壞?

网友:
看看OSD按鍵是否正常(平常高阻抗,按下導通),大部分的機器在OSD的某個按鍵呈現持續導通時,會忽略其他控制信號。

楼主:
我試過不安裝按鍵排
用搖控開機後
再按搖控便沒有反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