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聯的液晶客服維修真好做

楼主(2010-08-10):
前天買到一台禾聯37吋液晶.出廠日2008.2月,想說如果是保3年我就賺到,於是我就上網查了客服電話0800667999大公司ㄋ,一位聲音很好聽的小姐接的 ,他是這樣說面板一年˙保固,主版保3年並建議打去高雄維修站處理,賣我的客人是說有聲無影 ,那我想應該不是面板吧,重點來了,我打電話去高雄報修,今天下午約5點一個自稱工程師的打給我,只見他手拿自動電鑽,跟一小塊板子,我猜是電源版吧,他叫我拉一條電源給他用,結果他送電後眼睛一直盯者面板上方約3分鐘後 ,跟我說先生這面板壞掉修理要4500,我一聽就火大說你都沒拆就說面板壞你是裝笑,而且我打080說三年保,它回說客服搞錯了只有一年全機保.沒關系裝笑,我讓它走,我馬上又打080去申訴,可能我的口氣不太好,客服小姐說要轉主管處理,過了不久,換了一個老江湖的主管接手,我再將我的問題再說一遍給它聽,結果越聽越火大,它說我門的工程師修理好幾年經驗老到,不用拆機就可以知道面版是否故障,沒關系裝笑,大家一起來,我就回答,騙人沒修過液晶電視嗎,好我去消基會告你,順便給蘋果日報發新聞,我看你的電視誰會買,那艾ㄚㄋ連續兩天都遇到瘋子,我看我要去拜拜 ,我先走大家保重

网友:
大概是太容易故障了,所以每次遇到都直接報面板故障,不然就是看到過一年保就想要坑一筆大條的

网友:
面板壞???4500元能修好???那才是裝笑ㄟ~~~~~

真的面板故障換一塊中古的~~最少也要6千多...
全新的至少快1萬了吧....而且還是成本價...

网友:
農曆七月到了n_030|
發帖大大該不會是................

网友:
這不就是Wish大的「妨礙資訊業蓬勃發展」的中心主旨嗎?

自了本文以後,我覺得應當改成「妨礙資訊業"不當"蓬勃發展」。
這個例子可就典型了。。。

网友:
看來這個牌子要大家告訴大家不要買
把那台修好拍實例寄給水果日報
或是寄給禾聯跟他要$4500......
這個禾聯跟那個做冷氣的有關嗎@@?
公司對面住家10台才3年外殼鏽到不行了

网友:
呵呵~景氣不好~怪人會越來越多~
P大...別氣了...我幫你消災一下~
哈哈...

网友:
可能工程師不知道您也是同行的..................
所以看了老半天,還是老樣子直接先坑一下。

网友:
上次我們家的聲寶42電漿電視遙控器無法操作。

用數位相機看遙控器有沒有發出信號。有,那就是壞了電視那邊。
原廠維修人員後來換了一條按鍵板,跟大家的LCD螢幕一樣的那樣。。。。。

2000元n_033|
(看來禾聯未必是最貴的~~)

网友:
不知道拜拜完回來了沒有~~~~~你那台T-CON的板子被我修好了~~~~~
等等要來組裝試機了...期望不要有新的故障....
因為~~我是把那塊修好之後~~~放在我跟你買的那台測試的...
用公版下去測試的....

來去組裝~~~~閃~~~~

組裝完了~~~~測試正常~~~~完修囉~~~~~~
真不知道要怎麼算你這台工錢耶~~~~
好想不要算錢~~~一人一台~~~

對了~~你那台要配一隻專屬遙控器嗎?

网友:
37吋面板...
全新的,奇美裡面直接報價出來一片都要2xx美金了....
4500...說真的,管它哪家出的面板,
趕快跟他買個100片再拿出去賣...可以休假2星期嚕....

网友:
應該當場把面板敲壞

請他搬回去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這麼暴力吧,請他拿新的面板當場換就好了,沒有做個記號請他把壞品拿回來,生要見人,死要見屍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送電後眼睛一直盯者面板上方約3分鐘後 ,跟我說先生這面板壞掉修理要4500

這個表情看起來應該是發呆3分鐘...

网友:
我也遇過....面板油畫 他一看就說面板壞掉
當下我相信了他,跑去買了片T-CON 換上故障依然
之後轉手賣給專玩液晶的朋友,他隔天跟我說修好了。

AD板故障...

所以禾聯的工程師 我不敢領教.

网友:
一般的所謂的工程師大部份也都只會換備品 TryError 而已
而且上到府維修的工程師也很多都是菜鳥被凹外修, 經驗比較老到的
都嘛在公司裡面, 打死都不出去.

Playart 大大消消氣囉~ 至少也知道了一間公司的維修能量到達什麼地步
也可以大略抓出以後要維修該機種的報價該報多少. 也算是一種"資訊"或稱"情報"

网友:
一個自稱工程師的打給我,只見他手拿自動電鑽,跟一小塊板子,我猜是電源版吧,他叫我拉一條電源給他用,結果他送電後眼睛一直盯者面板上方約3分鐘後 ,跟我說先生這面板壞掉修理要4500,

看了您的描述後…想問

您確定他是維修工程師嗎?
他的行為,我個人是覺得比較像算命師

鐵口直斷! 沒錯,就是面板壞了
免費修理,但要付4500車馬費

网友:
又有一個牌子不能買了n_076|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實很多大廠標明3年保固....
但要注意~~他們是說~~面板1年~~電路板3年....
問題是....面板上面的T-CON..是算面板還是電路板?
就算除了面板1年其他3年...只要有聲無影...有聲影像怪異...
我看~~原廠工程師應該都訓練有素....直接跟你說面板壞了~~~已過保....
至於全機3年保固的~~~~也要看清楚~保證書...有的寫3年保固...
保證書上寫的...是1年全保2年保修...也就是~~服務費照收...
通常液晶電視維修服務費~~~原廠的報價900元起跳..外出收件在加300.....
大家很會玩文字遊戲的......所以~~我要幫客戶拿新機..我都先比較各廠的保證書內容...
以免保內故障~~我還要自掏腰包勒~~

网友:
面板上的T-CON也算在面板...
因為他們也是整個跟面板廠拿的...
所以維修也是後送面板廠...
至於面板廠能不能修...修什麼...怎麼修...
系統廠也不過問...
對系統廠而言...面板的維修就是整塊拿來換...
才不管是面板老化...
還是只是T-CON週邊電路某顆零件異常...
所以面板的問題...過保就是天價...

网友:
應該是說現在電路/元件封裝複雜度高,維修成本比直接換一片還不合,且還要考慮其他零件壽命是否將屆問題,所以廠商還是傾向直接換良品~

网友:
現在業界一般液晶電視的保固方面來說
只要是壞到以下三項東西一律都是對顧客宣佈面板故障
1.面版本體
2.TCON
3.高壓版
依此版版大所敘述故障狀況有聲無影來說,可能是高壓板壞了.
原本以換面板報價可以報到一兩萬
可是維修人員的良心又再OS,所以才只收了個4500....

网友C:
市面上有哪些 牌子 有3年保的阿 ` 都不用花錢的 哪種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市面上有哪些 牌子 有3年保的阿 ` 都不用花錢的 哪種 ~

三年全保(BENQ、奇美、東芝、大同、飛利浦、東元)
兩年全保(SONY)
一年全保(兆赫)
全保即包括面板

网友D:
這台液晶今天已經在我手上了~~~~~
找時間來修修看~~看是什麼問題~~原廠居然直接說是壞面板.....
戳破原廠的謊言不知道會不會~~~換成原廠的來追殺我阿....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台液晶今天已經在我手上了~~~~~
找時間來修修看~~看是什麼問題~~原廠居然直接說是壞面板.....
戳破原廠的謊言不知道會不會~~~換成原廠的來追殺我阿.... ...

順興大好像要追殺你的還真不少哩...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