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機上盒GMI 8302-T 不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0-08-11):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會不會太軟了

這是我在做的工作

网友:
嘿眉...... 我在做的工作
沒看到我的下方簽名

网友A:
這種就是讓你信心增加的案例~~~~
每次都硬的~~~~以後連拆都沒有力量拆

网友:
只換3顆比我的CASE還軟勒!!!!

网友:
我也喜歡軟的~

网友:
一般都認為這類是軟的..

但我想.. 應該也算是經驗的累積吧.. 否則外行可能以為 "大肚子" 的電容是正常的也說不定..

另外拆電容也是要練的.. 不信.. 叫個初入此行的去拆主板或是顯示卡上的電容,可能他會 "發瘋"..

所以我有個想法,能修好就很 厲害" 了..

网友:
是好福氣啦~~要有好福氣才能撿到軟的.我要我要~~~~

楼主:
昨天還有超級軟的~~
換一條溫度保險絲就把電子鍋修好了....
可惜~~~趕著修~~沒拍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種就是讓你信心增加的案例~~~~
每次都硬的~~~~以後連拆都沒有力量拆

 被說中了
沒軟的可以修,硬的都堆成一堆了,連拆都沒有力量拆

网友:
 真軟..............這麼好康。

网友:
軟的有時算是拿來加減補貼修硬的時候所付出的心力啦~

网友:
直接面對end-user的case通常軟的機會大,若是回收商的很多都被玩過那麼碰到硬的就是家常便飯了!
年紀大了牙齒咬不動了,當然要吃軟的

网友:
且我以前也是以為電容拆裝很簡單
其實也是需要一些技巧低~~~~
尤其裝主機板那種4層板~~~~才是要小心~~~~

网友:
雖然是撿到"軟的",確是大家經常談論的方向方法,這樣多成功經驗的分享,無形中大大的提升了大家的興趣,一有機會就會想動手,創造成功經驗與大家分享

网友B:
回复 网友C:

TAPO 的電容一遇到長時間開機使用 , 還是逃不過機器產生的高溫而爆容 , 還好是軟的不然您令尊可會很頭疼 。
另外要告訴 shunxing (大) , 聽說 彰化 X通 專做機上盒的 , 看了此篇維修文正在找您家地址 , 打算請您去泡茶聊天 ! 小心啊 ! (  樹大足以招風啊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TAPO 的電容一遇到長時間開機使用 , 還是逃不過機器產生的高溫而爆容 , 還好是軟的不然您令尊可會很頭疼 。
另外要告訴 shunxing (大) , 聽說 彰化 X通 專做機上盒的 , 看了此篇維修文正在找您家地址 , 打算請您去泡 ...

說到彰化大X....其實有個疑問很久了.....它的門口警衛室有一個看板,上面大意是"本公司沒在旁邊設立交易店面"
難道之前有人掛名盜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說到彰化大X....其實有個疑問很久了.....它的門口警衛室有一個看板,上面大意是"本公司沒在旁邊設立交易店面"
難道之前有人掛名盜賣?

哈哈~~~意思就是~~工廠沒有在自賣在家產品~~~~要買~~請找外面的通路.....
倒是~他們沒找我泡茶過耶~~~~要不然我因該也會賣他們的產品~~~
平時我都去X山調貨.....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其實會有 " 本公司沒在旁邊設立交易店面 " , 最主要的原因是怕 { 影響產品銷售價格 } , 試想如果大家都去 X通 工廠直接拿貨 , 產品的效益價值就所剩無幾了 , X通 當然希望通路商多叫自己的機器賣 , 賣越多賺的也越多 , X通 自己其實很怕搞網路銷售 , 因為價格很容易拉到所謂 (( 流血價 )) 拼殺 , X通 絕不會搞這種自殺式銷售手法 !

曾經有此一說 :  『 要賣本家公司產品 , 請離公司1公里以上距離開店銷售 , 以免造成本公司困擾 ! 』

网友(2011-06-14):
我的機上盒是相同的牌子,也是不開機,電源的部份爆電容,,全換掉後......一樣不開機

网友:
這種高熱產品,遇到有爆容的,像S大換的這部份8mm或10mm,容量換高一點,可以撐比較久

网友:
之前在那邊做過維修已經離職快8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說到彰化大X....其實有個疑問很久了.....它的門口警衛室有一個看板,上面大意是"本公司沒在旁邊設立交易店 ...

那是因為工廠隔壁一家電器行 在門口掛起的一張廣告布條引起的一連串.......

网友:
我換完電容後,一樣不開機,量電源的輸出電壓都正常,但就是不開機,問題該從那裡找起

网友:
真的還滿軟的!哈哈恭喜!

网友:
請教大家~~~會造成爆容一般都是認為高溫所造成(那大家是否有想過是周遭溫度所造成的呢???還是本身電容工作所造成的)~~~電容本身已換105度耐溫型,但是用ㄋ一段時間(1年多)一樣會再次暴容(容量及耐壓值已選大一級ㄋ,因該電容是工作在LCD的電源供應器裡,現在的做法是容量再加大一級並拉線將電容遠離原工作位置及架高,看是否可稱久一點)~~~看哪天有機會買各測溫槍或是熱像儀來查查看,並將結果告訴大家~~~感謝S大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