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Supply Tester 使用

楼主(2010-08-11):
隨著維修物件的增多,適時的添加實用的工具可有效的增加效率..

最近有時間都在修 SPS(ATX 電源供應器),所以買了個 Power Supply Tester 來做簡單、快速的基本測試..

一般這類工具具備以下功能:

1. 可測 20 及 24 PINS 的主機板電源(即 3.3、12、-12、5、PG 的時間)
2. 可測 12V 4PIN 的 CPU 供電
3. 可測大 4P、小 4P、6p 及 8P,還有 SATA 的電源

以下是我買的東東:

右方就是可插 20 或 24 PIN 的座,當插入時,這類工具會自動啟動 PS-ON 而在 LCD 面板顯示各個電壓值

左方則是用來測試 4P(CPU 供電)、6P、8P 以及小 4P(通常接軟碟機電源).. 另外有 3.3V、5V、12V 的 LED,當在測試各個接頭時,例如接小 4P時會亮 5V 及 12V 的 LED 燈..
3.3V 則不會亮,因為小 4P 沒用 3.3V 電壓..

下圖是用來測大 4P 接頭之用的..

這張圖則是用來測試 SATA 接頭之用,SATA 有用到 3.3V,所以上面所說的 3.3V、5V、12V 三個 LED 應該正常狀況下都會亮..

最後這張圖,是一剛修好的 SPS 簡單測試..

要注意的是 -12V 看來好像是 2.5V,其實是因為拍攝角度,實際上是 12.5V.. 另外如沒接 12V CPU 插頭時(左方),LCD 上的 +12V2(用來測 12V CPU 電源) 會顯示 LL,這點要注意一下..

由於順便測大 4P 接頭,所以三個 LED 中會顯示 12V 及 5V..

----

這個工具滿實用的,加上價格不貴,若常修 SPS 是可以減少你不少的維修時間.. :-)

网友A:
這個我也有,要注意的是數據不太精準會有誤差,以及負載較小,完修後建議還是要用其他東西,例如硬碟等掛負載來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我也有,要注意的是數據不太精準會有誤差,以及負載較小,完修後建議還是要用其他東西,例如硬碟等掛負載來測試

rras 這麼早..

說得是,這類工具真的是個輔助之用的..

我先前就發生過一個 case,用這個測都正常.. 但只要一上主機板就出槌.. XD.. 檢查結果是輸出側電容不良.. 小負載還行,但大負載時就出問題了..

所以使用這個東東,確定沒什麼大問題後,還是要上負載再試試..

网友B:
cremaker大用的這個我也有買,個人覺得很方便,不過缺點就是負載太小的問題...
翻到shunxing大發的土砲電源測試工具那篇......應該就差在沒有那兩顆負載用的燈泡
前幾天去看12v的燈泡.....不便宜啊.....機車用的1顆標價99元
也有看到另一位大大用的12v杯燈....標價75元....再去找看看有沒有標便宜一點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remaker大用的這個我也有買,個人覺得很方便,不過缺點就是負載太小的問題...
翻到shunxing大發的土砲電源測試工具那篇......應該就差在沒有那兩顆負載用的燈泡
前幾天去看12v的燈泡.....不便宜啊.....機車用的1顆標 ...

....99元???那一顆才20到50元之間......99元我有沒有看錯???
最便宜的也才15元....
為何我在龍旺旺看到的杯燈才35元??還是我看錯???

网友:
引用 网友C:

....99元???那一顆才20到50元之間......99元我有沒有看錯???
最便宜的也才15元....
為何我在龍旺旺看到的杯燈才35元??還是我看錯???

那個99元的機車燈似乎還有含燈座,我不會看啊
75元那個是去楓X超市買別的東西時順便看的...大超市有它的經營成本壓力啊,雖然我沒買就是了
今天傍晚來去龍旺旺看看好了....謝謝!!

网友:
這裡面只有5V有電阻,整體負載過小,可以考慮拆開加裝較大負載。

网友:
請問一下   測試器中   PG 值   那是指什麼數據~~~~~

网友:
POWER GOOD的時間,正常電源要在所有輸出穩定後將PG高電位(300ms左右),通知主機板進行POST

楼主:
拆了它.. 拆了它.. 剛才吃飯時一直有個聲音在唸我.. XD..

就拆了吧.. 雖然買不了多久.. 不過我想依我的習慣是很少送修東東的..

其實拆很簡單的,在機殼長的兩側各有 4 個插栓,將之小心撬開即可..

電路板的正面圖,里面構造超簡單的..

黃色點那兩個是石英振盪子,一個是 4MHZ,應該是提供 MCU 的工作頻率,另一個可能(我不確定)是控制 LCD 的顯示..

綠色點那兩個固態電容,是供給 78L05(在背面) 及 MCU 的工作電壓..

紅色點就是警示壓電喇叭了,不過對我沒什麼用..

藍色點那個 33 歐姆水泥電阻就是狼大所言用來測 5V 負載的負載電阻,我跑了一下線路(嗯,要有研究的精神),確實是接到接頭的 5V(紅色)接點的.. 不過這負載也太小了,算算 5 / 33 = 0.151,約 150 mA,和 5V 一般動不動就二十幾 A 相較之下,確實是有點差太多了..

以下是背面圖,紅色點那個電源 IC 就是 78L05,在這顆 IC 右方兩個大的銲點,就是上面 33 歐姆接點,不難看出,一條接到 5V,一條接地..

藍色點那坨大黑豆,就是專用的 CPU(MCU)了..

整個線路滿簡單的,只要不是那個大黑豆 "秀豆" 了,應該是不難修理的..

网友:
感謝cremaker大,分享拆機分享,
這負載電阻如果改大一點,好像也沒空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99元???那一顆才20到50元之間......99元我有沒有看錯???
最便宜的也才15元....
為何我在龍旺旺看到的杯燈才35元??還是我看錯???

昨天去和美的龍旺旺看了....philip的50w杯燈30元....之前看到75元的牌子是OSRA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去和美的龍旺旺看了....philip的50w杯燈30元....之前看到75元的牌子是OSRAM的

哈哈~~~~這代我沒有看錯~~~~不過2家都是大廠...
價格~~~還差真多~~~

网友D:
自己手上用的是在端子下方直接焊上水泥電阻,不過不能測太久,不然水泥電阻會燙到不能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手上用的是在端子下方直接焊上水泥電阻,不過不能測太久,不然水泥電阻會燙到不能摸。

狼大..

請教一下,一般都測到幾安培呢..

我算過,若以 5V 為例,想測到 10 安培的話,使用一 0.5 歐姆電阻,算算居然要 50W..

如果不用燈泡的話,使用電熱線應該也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狼大..

請教一下,一般都測到幾安培呢..

我算過,若以 5V 為例,想測到 10 安培的話,使用一 0.5 歐姆電阻,算算居然要 50W..

如果不用燈泡的話,使用電熱線應該也行吧.. ...

500W的可變電阻(看說明,好像可向賣家要求你要的阻值)...不知可不可行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075677_1_1053214877

网友:
我也有一台,當初和除錯卡一起賣,大約五百

网友D:
引用 楼主:

狼大..

請教一下,一般都測到幾安培呢..

我算過,若以 5V 為例,想測到 10 安培的話,使用一 0.5 歐姆電阻,算算居然要 50W..

如果不用燈泡的話,使用電熱線應該也行吧.. ...

一般看電源輸出能力,若是可以至少測到負載50%以上。
需要大瓦數電阻器也可以找看看有沒有中古電料行,有時可以找到回生制動用電阻,這些電阻的承受功率都較大,且其金屬外殼可以固定在散熱片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看電源輸出能力,若是可以至少測到負載50%以上。
需要大瓦數電阻器也可以找看看有沒有中古電料行,有時可以找到回生制動用電阻,這些電阻的承受功率都較大,且其金屬外殼可以固定在散熱片上。 ...

.....乾脆拿有阻抗的鐵板來用...功率更大...說不定...會變成...電熱板.....

楼主:
.....乾脆拿有阻抗的鐵板來用...功率更大...說不定...會變成...電熱板.....

嘿嘿.. 鐵板會不會太大了說..

另外切割也是一個問題..

我是想用電熱線來試試..

网友:
我們以前測試是用水泥電阻
水泥電組外殼是鋁的然後再鎖散熱片:)

网友:
看到這個突然覺得有點對不起shunxing及狼大
目前東西都組合好了,但因裝死期間中,在大人的天威命令下.
所以連電都還不敢送上測試.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期待L兄能早點盼到"天威命令"解除

网友(2011-02-05):
為何不用電子負載呢!! 用幾個MOSFET 或是功率電晶體外加散熱片這樣比較省空間吧!費用?不見得比大電阻貴,但是鐵定比鹵素燈要價格高!!

楼主:
為何不用電子負載呢!! 用幾個MOSFET 或是功率電晶體外加散熱片這樣比較省空間吧!費用?不見得比大電阻貴,但 ...
引用 网友F:

呵, 沒人起頭啊.. 記得 Wish 大有篇文章曾提及..

或許 antiu 大可帶頭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市採用這個電路 http://wenku.baidu.com/view/7975d89951e79b8968022606.html 提供給大家參考,散熱片要大一些,因為是新人忙著看資料還有觀賞"土砲",還不會上傳照片請見諒. 以我的經驗這個電路正負接反會造成IC 358燒毀,我因為燒過一次所以加裝了一二極體在IC VCC 端,散熱片用的是一般音響的散熱片,加裝博士端子方便使用,另外,S1用雙向開關可以裝在電壓監控處,一但低於設定電壓時候可以切斷電子負載保護待測電源,我以前用他來測試電池的放電時間... http://blog.yam.com/antlums23/article/10864279 這一篇上面有照片大家可以參考一下我的小"土砲" ,現在我已經改用 陳生電子的電子負載,還在熟悉之中,大致上是很不錯的東西,已經整合許多功能了,美中不足的是要自己裝箱,散熱片也是自己想辦法,材料費(包)不到1000元,算是物超所值,先聲明:我不是在幫他打廣告我認為這是很不錯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