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幫忙看GA-8I865g775-g的io晶片

楼主(2010-08-11):
收到一片板子,但io晶片被拔掉囉,請各位大大幫忙手邊有此板的看一下它的io晶片,謝謝~
GA-8i865g775-g REV:2.0

网友:
jackchen681大大您好.....技嘉網站上面只有rev 1.x 板耶...有點奇怪
不過手冊上面第8頁,13頁的資訊您可以參考看看
不知道這兩個版本有沒有一樣...

楼主:
嗯?我再確認一次真的是2.0版的,剛自已也去查了,也是8712,但不知是GXS、kxs ...之類的,不確定如何代換?

网友:
之前的舊文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5395
第二個回覆pywu1423大的板子也是這型號...不過版本未知

引用 网友A:
對呀! 換I/O既麻煩限制又多...
像我有片"技嘉"機板,GA-8I865G775-G
懷疑I/O有問題,型號是IT8712F-S/XXXX-KXS
找了些"廢板",幾乎都是IT8712F-A/XXXX-GXS
本想"吹"下來置換看看,想想還上"GOOGLE"找一下好了...

結果~~ ...

网友:
型號是 IT8712F-A  GXS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收到,謝謝各位協助

网友:
請問 IT8712F-A  尾字不是A 可以代用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要比對datasheet才知道,但基本上我都換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