貼片元件的拆裝視頻

楼主(2010-08-11):
http://www.jdwx.info/viewthread.php?tid=23760(原帖的網址由家電維修論壇來的)
他用的方法呢
是  先將四邊的IC腳上一坨錫(勿用五金行所買的錫絲 再焊時較不易解焊)
   然後接著  烙鐵迅速在四邊加熱然後移動即可將貼片元件解下

   我利用了此方法  拆了蠻多的貼片IC及元件
   給各位板大參考參考

网友:
這是用烙鐵拆IC的方式, 另一種用熱風槍吹IC四周的方式都可行,著裝IC若腳距較密的錫就不好拉開(短路),那就要用銅網才能錫帶走,
感謝大大的教學介紹.

网友:
好COOL

我覺的這個好利害喔!可能銲錫也使用比較好,因為我看了一下流動性真好,一般不是都使用熱風槍嗎?

楼主:
對阿
這是給無熱風槍者使用的
不過還是購買熱風槍還是比較好

网友:
支持一下。。。很厲害的方法

网友(2010-12-07):
謝謝大大無私地分享,太棒了

网友:
很厲害的方法

网友(2011-01-12):
十多年前我在修理汽車音響的時候,也都是用這招
IC大小就跟IO晶片差不多吧

网友:
因為我是新手..所以想問一下最後銲錫上去的錫怎麼都不見了..跑去那裡?
是不是有東西在板子後面吸?

网友:
記得要加助焊劑, 錫才會聚在一起.

网友(2011-03-08):
這招厲害,受教了.
這應該常用的到,只是要多多練習.
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