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耳機] YAMAHA YST-MS25 聲音時有時無維修

楼主(2010-08-11):
很無聊的維修...
因為只是將腳座重焊....
我的古董YAMAHA電腦喇叭...故障很久了....因為是古董(應該用了有10年了吧),也不是很想修....
其實也沒什麼啦,就後面接頭總是要東喬西喬才會有聲音...
喬不好就不過電或是變單聲道...
這兩天在家修養....(頭被敲到了啦....雖然只有一公分左右的傷口....但總是個不用上班的好藉口)....
閒著也是閒著,就拆開來將接頭的腳座重焊一下...

驗明正身...印象中10年前在美國買的時候是99.95美金...

拆開了....挖咧....泡綿都已經"呼"掉了....

機板拆下來嚕!!!真耐操,用到現在所有零件都沒有換過耶...順便目測看了一下,真神奇,看起來都沒問題耶....
腳座旁的熱容膠是我好幾年前給它補上去的,那時有好了一陣子,後來又不行了...

機板背面...好髒....

就是這個插座...每次都要插頭喬對位置才會有聲音....

中間過程忘記拍照了...
大家就將就著看吧....反正不是啥大不了的工....不過就是補焊....
照片是焊好之後拍的,焊的很醜,懶的修了啦....又不是修漂亮一點有獎品還是獎金可以拿....
反正是自己用的,裝起來之後又看不到,就不要太計較嚕....

拿去樓下接上老婆的電腦測試....YA!!!!
可以正常使用嚕...不用再喬來喬去的了....

就說很無聊吧~~~
會花時間看完這篇的人,應該也是很無聊~~~

网友:
補焊正確動作
是不是要把焊錫吸乾淨重新上錫呀
偶都直接把舊錫熔了等硬......

SIGNATURE: .......................................
時間和乳溝一樣....擠一擠還是有的....
機會和老二一樣....緊握就會變大......

楼主:
我不知道別人怎麼做,
但是我都是把舊錫吸乾淨後,然後重新上錫焊回去....
雖然我很懶,要就都不修,給它放到想修再修,
真的要修,覺得不差多那一道手續,就給它焊新的嚕....
至於焊點,我不太修焊點,尤其是自己用的東西,修那麼漂亮給誰看?

网友:
用料蠻紮實的,變壓器有銅隔離,PCB用不少音響常見的NICHICON VX系列電容~

网友:
你可以噴一些WD40   清潔一下插頭讓你  讓你拆超久ˋ

网友:
這一台拿來看電影聽音樂,聲音超讚的,
能修好,又可以用好久。
我也有一台型號不一樣,有次發現重低聲沒力
就把他拆了,結果也掛了........
想當初也花了3000多...... :on_108|

网友:
99.95美金...
這是天價耶......這價錢我寧可去買創巨的4點1聲道....
10幾年了~~~音效還是超暫的~~~
而且4點1聲道~~~玩及時戰略~~~可以聽聲辯位~~~

楼主:
你也幫幫忙...
10年前哪裡來的4.1聲道???
PIII時代哪有板子內建音效支援4.1還是5.1聲道啊???
那年代都是2.1的喇叭....還是說台灣比較先進???那時就有出4.1聲道喇叭???

那時挑中它是因為它的重低音....讚!!!
渾厚卻不混濁....不過中高音表現真的是普普,尤其是高音混濁....
那時一直在考慮是要Altec Lansing還是這一組....
因為Altec Lansing的中高音真的比這組好,中高音清可是有點偏尖銳...
最後勝出原因就是因為當時現場手殘殘將Altec Lansing的重低音開到底....
結果破音....中間還夾雜著一點嗶嗶叭叭的電流聲....
一整個失望...雖然Altec Lansing便宜了好像是20美金吧...不太記得了...就是便宜一點就是了...
不過那個破音實在沒辦法接受....
其實那年代我最哈的電腦喇叭是BOSE出的那一組....就桌上兩顆而已,沒重低音....
可是那聲音...層次分明,深淺清楚....真是好到沒話說....除了低音偏弱....
但是以那音質來說,低音偏弱我可以接受...瑕不掩瑜啊!!!
不過那價格....嗯....夠將YAMAHA這一組和Altec Lansing那一組一起帶回家了....實在敗不下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也幫幫忙...
10年前哪裡來的4.1聲道???
PIII時代哪有板子內建音效支援4.1還是5.1聲道啊???
那年代都是2.1的喇叭....還是說台灣比較先進???那時就有出4.1聲道喇叭???

那時挑中它是因為它的重低音....讚!!!
渾厚卻 ...

10幾年前就有4.1聲道阿.....
以前我都使用 YAMAHA晶片 的音效卡阿
聲音超棒的~~當時可是用來玩終極動員令跟紅色警戒的~~
創巨的4.1聲道喇叭重低音真的很不錯~~~4顆衛星喇叭聲音不是蓋的

PS:這在586開始崛起~~~就有了~~~

网友:
我算屬於木耳一族的. 不知道該算是幸還是不幸
所以在音響方面, 只要能發出聲音我就覺得很好用了說

楼主:
找了一些數據...原來這喇叭是1999年出來的...11年前....
真的是古董啊....也很佩服竟然這麼耐操....不知道能不能再操個10年...

Country:Japan
Manufacturer/Brand:Yamaha Co.; Hamamatsu
Year:1999
Type:Loudspeaker (speaker or headphone)
TransistorsThere are transistors, but the number is unknown:
PrincipleAudio-Amplification
Wave bands- without
Power type and voltageAlternating Current supply (AC) / 230 Volt
Loudspeaker/pwr.out3 Loudspeakers
Satellite speakers
frequency response
100 Hz - 20 kHz
Subwoofer
frequency response
100 Hz - 20 kHz
Satellite speakers
input impedance
10k ohms
Satellite speakers
input sensitivity
200 mV
MaterialModern plastics (no Bakelite or Catalin)
ShapeMiscellaneous shapes - described under notes.
NotesYamaha Powered Multimedia Speakers YST-MS25;
2 x 3.5 mm stereo in, 5 + 5 + 15 W,

2 x 2"/5 cm satellite speakers 80 x 70 x 120 mm 0,35 kg/each
1 x 5" 12 cm bass box with amplifier & power supply 148 x 283 x 210 mm, 4 kg, earphones jack,
Made in China.
Suffix W finish in gray, B in black,

model versions for USA & Canada 120 V, Australia 240 V, GB & Europe 230 V, General AC 110/120/220/240 V 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幾年前就有4.1聲道阿.....
以前我都使用 YAMAHA晶片 的音效卡阿
聲音超棒的~~當時可是用來玩終極動員令跟紅色警戒的~~
創巨的4.1聲道喇叭重低音真的很不錯~~~4顆衛星喇叭聲音不是蓋的

PS:這在586開始崛起~~~就有 ...

挖咧...那真的是美國比較落後了....
印象中在美國看到已經進化到5.1聲道了...沒見過4.1聲道....
而且好像已經進入P4時代了才有....
我記得我買這組喇叭的時候,電腦還在用Celeron 500的樣子...還不到PIII後期....
那時還一堆人在瘋Celeron 300A超頻到600+....
可是說真的,很多電腦的好東西,在台灣都看不到...
不然就是賣天價...
我有一台Samsung 150MP螢幕(還在用喔)內建電視選台器,還可外接AV兩組輸入,還附有S端子...
當時在美國買599美金,已經覺得是貴的嚇死人了....
買下去之後好幾個月不敢花錢買其他東西....
用了半年多之後,回台灣度假,光華商場根本見不到這台螢幕,你知道後來被我在哪裡看到嗎???
SOGO百貨...台灣將它當做電視賣啦...台幣49999....暈倒...一千多美金耶...台灣人都是盤子嗎???
像我剛剛說的那組BOSE喇叭,後來有出到不知道第幾代了...價格降為美金99...
台灣有在賣啊...台幣6900...200美金...台灣人都是凱子喔???
回來台灣之後,很多東西真的是買不下手...不值那價格啊...尤其是衣服,誰說台灣衣服便宜?
貴死了...我在美國去outlet買A/X的T-shirt一件十幾元美金,最多就是20元...牛仔褲一件39.95...
回來台灣,一件青蛙還是腳丫子的T-shirt就要199...不知品牌的牛仔褲隨便一件都要1500上下....
我有一件Polo的羽毛外套,當時買180美金,痛耶...可是要去滑雪,不得不買件來穿...別跟我說為啥不買the north face...它更貴...
回台灣有看到台灣也有賣我那件外套...台幣15000...土匪喔???
女生的衣服更貴...一堆日本品牌,在台灣賣的價格和歐美設計師的價格一樣...尼龍纖維風衣S18000...
這價格在美國可以去BeBe買件皮風衣了...
台灣的車也貴,尤其是國產車,產地耶!台灣生產製造耶!...少了關稅和運費,價格應該比較便宜吧???
放屁,賣的和國外一樣貴,甚至更貴...而且規格和國外相比,又被偷掉不少東西...
台灣精品?唬誰啊?
好東西都賤價往國外賣,爛的才留在台灣開高價賣自己同胞...
我以前做網通設備時,公司品質好的都出口去了,賣給Franch Telecom或是BT(Orange).
次級品或是有問題的維修好才出給中華和速博...
價格呢?一樣價錢...
給你一個網站,美國那邊的電腦電器大賣場的網站,比比看吧...
http://www.frys.com/
我以前很愛跑那邊逛...美國東西不見得貴喔...更好的是人家的保固和服務,都比台灣好...
就算價格貴一點,人家收入多少,台灣人平均收入才多少?
台灣真的那麼多有錢人嗎???

网友:
真兇殘....300A(66*4.5) 給它操到600(133*4.5)
我只超到450(100*4.5)就覺得很對不起它了...

大大真是音響熱愛者......
我買過最貴的喇叭是ALTEC LANSING的兩件式...印象中是1000左右,不過被我拿來接creative AUDIGY 1代(有1394介面)的音效卡
然後配上我的木耳......應該會哭泣吧
另外一組差不多價錢的ACER三件式喇叭,目前被拿來當電視卡的聲音輸出,跟這組比起來就有點被比下去了
更慘的是,音量的旋鈕也都差不多掛點了,這組好像都是壞這個,還是沒修...怕拆了會把唯一的優點(外觀)給破壞殆盡...

网友:
引用 楼主:

挖咧...那真的是美國比較落後了....
印象中在美國看到已經進化到5.1聲道了...沒見過4.1聲道....
而且好像已經進入P4時代了才有....
我記得我買這組喇叭的時候,電腦還在用Celeron 500的樣子...還不到PIII後期....
那 ...

我的喇叭資訊有夠難找的~~~

2000年9月30日的資訊
http://www.3dnews.ru/multimedia/pcworks_surround
注意看內容~~當時只支援
Creative Sound Blaster Live! Value
Microsoft Windows 98 Second Edition
LiveWare! 2.0
DirectX 6.1

下面這資訊是大陸的 2000年1月8日的...
http://article.pchome.net/content-939.html

其實這喇叭是我高職時代就有了這還是美國公司的阿
而那時候是1997年左右就有了..當時是我學弟先買回來玩~~
我聽了之後超讚的..再我畢業沒多久~~我也買了一組~~用到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