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ozo lm727 AD板 ( 已解決 )

楼主(2010-08-11):
請問一下先進,能否告知mozo lm727 AD板連接按鍵版腳座定,
因為內臟全改公板,現在剩下按鍵接頭不一樣

原廠AD板

原廠AD板
以下這張借版內大大的相片同一張要換的公板AD

這張借版內大大的相片

這張借版內大大的相片

希望能到先進的幫忙 謝謝!!

補上厡廠按鍵接頭.原廠有內建喇叭

補上厡廠按鍵接頭.原廠有內建喇叭

网友:
圖咧...按鍵板圖咧...
AD公板腳位都標了...
按鍵板查一下線...
頂多用電表測一下就可以對起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接頭換跟公版的一樣就好了
如果還不行就直接焊

网友:
小弟我打岔一下,圖片太大囉!請縮小圖片以符合板規規定。
2048*1536,檔案大小300多K,明顯大太多了。

网友:
這按鍵板不是分壓,是一對一的,所以只要找出共線(GND)以及個別按鈕對應的線,直接按照AD上接就可以。

楼主:
感謝大大的解惑,至於圖片太大下次改進(老實說也不知道要怎用,只知道用手機拍好直接上傳 = ="),沒PO過拍謝
第一次敢自己動手都得自先進們的無私的分享經驗,
還真心的感謝有這塊平台呢?

网友:
可以用W大在板規上提供的縮圖程式,或是使用FastStone Image Viewer這套軟體,都可以將圖片處理好。

控制面板的按鍵接線,並不難,用電錶量一下,互相比對一下,就能處理的差不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了解,謝謝喔~
至於控制面板的按鍵接線剛用狼大敎的方法量了一下(一股喜悅無故湧上心頭...哈太爽了)
再次謝謝各位先進哦~明天在去買內置變壓器裝上就OK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