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要如何放電

楼主(2010-08-11):
我是新手,雖然爬文了,但是都只說要放電,但要如何放電,謝謝

网友:
先用電表量電壓
大的話要接負載
EX:電阻,燈泡...
小的話直接短路
手邊有烙鐵的話直接上

网友:
高壓大容量的直接短路會把人嚇死,還是用一顆20W的水泥電阻接上去比較保險。

网友:
先量電壓,再決定放電電阻的阻值及瓦數,直接短路對於高壓及大容量電容較不適合,因為可能在短路瞬間會損傷焊點及短路的物體。

楼主:
請問狼大,高壓及大容量電容,
如何確定為高壓,若超過電錶的上限,電錶不是會壞嗎?
大容量電容,是否也因為殘留的電壓過大,所以會有危險
主機板上的電容,我想直接短路是否可行?

网友:
所以未知電壓儲存狀況時,先用最高檔直流電壓檔確認。
主機板電容一般在關機後就不會有電了。

楼主:
謝謝狼大,^^差點打成"狠大",我用倉頡輸入法

网友A:
30年前學校剛畢業進入一私人公司任職,接觸關聯電容器器材維修,裡面的容量約都是10000-30000uf 起跳`,電壓也都在600伏以上,以前呆呆就學在校裡的放電方式,直接用起子短路,一聲巨響之後,起子已經是面目全非,也被我的日本原廠駐台師傅當面訓斥,後來才知道有所謂的放電電阻這東西,危險的事情,放電時還是小心為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外電磁炮就是用一堆交連電容來製作。力量真的很恐怖。

网友C:
電容 放電學問很大,個人還在研究中,要放的快又要放的漂亮,甚至不傷本體,有夠傷頭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30年前學校剛畢業進入一私人公司任職,接觸關聯電容器器材維修,裡面的容量約都是10000-30000uf 起跳`,電壓也都在600伏以上,以前呆呆就學在校裡的放電方式,直接用起子短路,一聲巨響之後,起子已經是面目全非,也被我的日本原廠 ...

放電電阻, 這個是什麼東東, 一般的電阻? 還是..

一般對於高壓, 我都是用 10K 電阻放電的, 大約幾秒就放電完畢了..

网友(2010-10-09):
小弟都是用便宜的烙鐵直接接上
這樣不知道可以嗎?

网友:
原來電容放電也有學問
真是長知識阿
感謝各位大大提供經驗

网友(2010-11-17):
感謝各位大大提供經驗

网友:
原來放電也是不簡單:)

网友:
感謝各位大大 的經驗分享

网友:
放電電阻, 這個是什麼東東, 一般的電阻? 還是..

一般對於高壓, 我都是用 10K 電阻放電的, 大約幾秒就放 ...
引用 网友D:
p009-l  我都用水泥電阻5k

网友(2011-02-11):
現在才知道 如何去放電

网友E(2011-03-18):
請問...
電壓多少以上才需要放電

還是說 6.3V 以上都需要放電
另外,有沒有放電的物品可以參考看看

网友:
請問...
電壓多少以上才需要放電

還是說 6.3V 以上都需要放電
另外,有沒有放電的物品可以參考看看 ...
引用 网友E:

以一般 PSU 的情況來說, 主要是高壓區(一次側)的濾波電容, 可能有一或兩個, 若是一個電壓可能到 320V 左右, 若是兩個電容, 單個上的電壓約有 150V.. 被電到絕對很給它刺激..

一般直流電壓在 30-40V 可能對人体就有不良影響.. 所以放電主要是針對高壓區的濾波電容而言..

為了自身安全, 在修 PSU 時, 一定要先確定高壓電容上有無電壓:

1. 可用一 10K 電阻來放電, 接觸電容兩端(注意手不要接觸到兩端點, 碰到一端點無迴路, 沒關係的)約 3- 5 秒, 一般就可放電完畢
2. 也可用電表量, 當關掉 PSU 一段時間後, 用電表 DCV 檔量一下高壓電容兩端的電壓是否降到約 0 V, 一般在 10V 以下, 就沒什麼關係了, 被電到也沒感覺

像主機板, 使用的電壓都不高, 所以有沒對電容放電就不重要了..

----

在某些電路, 都會有一些高壓雷容, 也是要放電的, 一般是指電解電容, 因為儲存的電量較大, 很多都是至少 250 - 400V, 在修這類東東時, 也是要放一下電, 或是確定該電容沒電壓時再修..

否則, 你一定很難忘那種經驗.. >_<

网友:
感謝寶貴的經驗分享-可用一 10K 電阻來放電, 接觸電容兩端-此10K 電阻以後可以再使用嗎?新手問一個於愚笨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是的.....可重複利用哦!
環保嘛!^^

网友:
感謝寶貴的經驗分享-可用一 10K 電阻來放電, 接觸電容兩端-此10K 電阻以後可以再使用嗎?新手問一個於愚笨問 ...
引用 网友F:

電阻的瓦特我說明一下..

150 V 的情況:

P = E(150V) * I
而 I = 150 / 10,000 =  0.015 A
p = 150 * 0.015 = 2.25W

350 V 的情況:

P = E(350V) * I
而 I = 350 / 10,000 =  0.035 A
p = 350 * 0.035 = 12.25W

-----

看起來好像要用大功率的電阻, 其實在實際使用時, 我都是用 1/4 W 的電阻, 由於時間很短, 約 5 秒左右, 同時電容放電很快, 我的經驗是沒關係的..

再者, 由於電阻是拿在手上(注意, 只接觸一端), 也不會有 "熱情" 的感覺..

當然, 若有高功率的水泥電阻是最好, 同時体積較大, 使用起來更方便.. 不過這類電阻不便宜.. XD..

网友:
這一篇不錯
想不到電容也有這麼重要的地方要注意
在這裏真的學到好多東西

网友(2011-06-02):
學到電容如何放電了,謝謝大家分享

网友:
電容放電之前應該必須了解該電路最高電壓為何!再決定以何種方式進行放電作業.
一般電路,或是一般交流電壓的啟動電容,可以直接短路放電~
但是在已知的高壓或是超高壓設備或是電路,線路中,則必須以最高值作評估~
煙火秀不是在維修區施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電容 放電學問很大,個人還在研究中,要放的快又要放的漂亮,甚至不傷本體,有夠傷頭的 ...

最簡單有效又安全的放電方式:
弄個有效接地線(G點),再進行放電作業!
啥麼電壓都不需考慮了,只要注意手握把柄必須完全絕緣!
注意!該接地線必須完全獨立迴路,不可以其他設備連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放電電阻, 這個是什麼東東, 一般的電阻? 還是..

一般對於高壓, 我都是用 10K 電阻放電的, 大約幾秒就放 ...

水泥電阻特性是葛以承受較高電壓!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問...
電壓多少以上才需要放電

看設備而定!
一般電子電路中DC+5V都算高壓
在電工領域,所謂高壓都是AC 380V以上,超高壓就上千上萬V囉!

网友:
回复 网友G:

哈哈! 電容本身就有一個容抗,單一個的容抗+電阻放電,兩者的阻抗如何均衡(1m歐和1k歐)?感覺不出來? 但如果是上千顆或上萬顆放電時,那就

网友(2011-07-19):
又學到了一些,之前我都是用螺絲起子直接給電short!~~

网友:
原來是這樣...真是一門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