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CRT 自動關機

楼主(2010-08-11):
請問SONY KV-J21NX1 CRT 開機螢幕全部紅色5秒後自動關機
把繼電器補焊跟小機板上的3個電晶體補焊後就都恢復
但是畫面會閃一下
後來就再重新動作一次
結果變成先前還沒施工前,開機畫面一片紅5秒自動關機

爬文後好像水平晶體可能是疑點之一
請問圖1.哪一個是水平晶體(1.是Q821)(2.是IC604)
圖3. R G B 電晶體是紅圈還是藍圈
圖4.5.拉機板把CN2802拉斷了,這個要怎麼黏回去

今天8月13日新發現,把高壓帽放電,結果發現沒電耶
是不是FBT壞了,導致開機螢幕全部紅色5秒後自動關機
跟這個有關聯嗎?

北部的網兄有興趣搬回去試看看嗎?
或是拿回去拆零件的都可以

网友:
哪一個是水平晶體
R G B 電晶體是紅圈還是藍圈
都是RGB只是前後級
拉機板把CN2802拉斷了
可以直接將線剪斷用銲錫銲上

另外可以開機5秒表示水平晶體沒壞,此台處理方式建議將所有銲點都補銲過,很有可能只是有接觸不良造成......

网友A:
可能是水平晶體附近電壓680V幾個電容變小造成過電壓保護

楼主:
chlu大~
此紅線是連到小機板耶
並沒有連到水平晶體
還是我會錯意

CN2802我焊好了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水平晶體附近電壓680V幾個電容變小造成過電壓保護

louis大~

液態電容已經全部補銲還是一樣自動關機
你說水平晶體附近電壓680V幾個電容
跟液態電容是一樣的嗎?
水平晶體我還沒找到在哪
可否告知

网友:
chlu大~
此紅線是連到小機板耶
並沒有連到水平晶體
還是我會錯意

水平晶體應該是這一顆,應該有連接到紅線
補銲過後畫面是否正常了?
自動關機會不會是電源開關出問題你可能要檢查一下

网友:
如果三色輸出晶體補焊無效,建議不用再修了,CRT升天了

楼主:
今天8月13日新發現,把高壓帽放電,結果發現沒電耶
是不是FBT壞了,導致開機螢幕紅色5秒後自動關機
跟這個有關聯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SONY KV-J21NX1 CRT 開機螢幕全部紅色5秒後自動關機
把繼電器補焊跟小機板上的3個電晶體補焊後就都恢復
但是畫面會閃一下
後來就再重新動作一次
結果變成先前還沒施工前,開機畫面一片紅5秒自動關機

爬文後好像水 ...

請問你所謂的"一片紅五秒後自動關機"是不是在一片紅中伴隨著數條橫線?
如果是,那很遺憾的,是CRT出問題.
這問題大抵是因為電子槍(紅槍)部分內部雜質短路造成.
有個方法有一半的機率可以救回來.但是有一定的非常危險性,為免"誤人性命"起見在此先不提出,等到有機會實照示範再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請問你所謂的"一片紅五秒後自動關機"是不是在一片紅中伴隨著數條橫線?
如果是,那很遺憾的,是CRT出問題.
這問題大抵是因為電子槍(紅槍)部分內部雜質短路造成.
有個方法有一半的機率可以救回來.但是有一定的非常危險 ...

"高壓電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你所謂的"一片紅五秒後自動關機"是不是在一片紅中伴隨著數條橫線?
如果是,那很遺憾的,是CRT出問題.
這問題大抵是因為電子槍(紅槍)部分內部雜質短路造成.
有個方法有一半的機率可以救回來.但是有一定的非常危險 ...

確實紅中伴隨著數條橫線
但電子槍應該跟自動關機沒關聯吧
只跟顏色有關係
如果放電了,還會有危險性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確實紅中伴隨著數條橫線
但電子槍應該跟自動關機沒關聯吧
只跟顏色有關係
如果放電了,還會有危險性嗎?

電子槍掛了....所謂的硬像管老化......
就如上面的大大說的~~要使用專業設備來對映像管的電子槍做高壓電擊...
但這種做法~~~有80%的機會~~會把電子槍給打壞...有20%的機率救回...
而~~就算可以就回...大約只看1年又會壞掉...通常不建議修了....
這問題已經遇過很多了....

會自動關機~~~也因該是SONY的保護裝置啟動了...
這台電視~本身有對映像管老化自我保護功能

网友E:
FBT 壞掉 CRT 不可能有光, 如果 CRT 有明顯高亮度紅光是 CRT 紅槍的陰極電壓太低, 可以用電壓錶接在紅槍陰極後再開機, 大約 120V 是正常可用同樣方法與籃色及綠色陰極作比較, 電壓越低亮度越高而高亮度會令陰極電流升高甚至影响超高壓回路而觸發保護電路.

网友:
至於挽救 CRT 的內部短路及衰老現像是有商品的 Crt Restorer/analyzer 成功機會率大約有 75% 但對內部開路就無能為力, 下圖為取之於互聯網的 B&K CRT Restorer 圖片.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8月13日新發現,把高壓帽放電,結果發現沒電耶
是不是FBT壞了,導致開機螢幕紅色5秒後自動關機
跟這個有關聯嗎?

高壓帽未能放電的原因是有高亮度紅色, 関機後紅色陰極的餘熱足夠將超高壓由紅色的陰極放走, 到你試途放電時高壓帽的電壓己經跌至很低當然無放電現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壓電擊"

以前我在東x北縣維修工廠時老師傅曾教過我高壓電擊法.
但是不是用映像管回春器,而是直接從高壓帽處引高壓來打電子槍
之前在那兒整新回退品再裝箱重新出售,遇到這種狀況也是比照辦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壓帽未能放電的原因是有高亮度紅色, 関機後紅色陰極的餘熱足夠將超高壓由紅色的陰極放走, 到你試途放電時高壓帽的電壓己經跌至很低當然無放電現像. ...

感謝 MSC 兄 解釋難怪放電時高壓帽沒電

各位網兄這是不是一片紅中伴隨著數條橫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會自動關機~~~也因該是SONY的保護裝置啟動了...
這台電視~本身有對映像管老化自我保護功能

感謝 shunxing 兄解惑即建議

話說對映像管老化自我保護功能
有這功能是好是壞?
沒這功能是否可多看個一年...

楼主:
引用 网友E:
FBT 壞掉 CRT 不可能有光, 如果 CRT 有明顯高亮度紅光是 CRT 紅槍的陰極電壓太低, 可以用電壓錶接在紅槍陰極後再開機, 大約 120V 是正常可用同樣方法與籃色及綠色陰極作比較, 電壓越低亮度越高而高亮度會令陰極電流升高甚至影响超高壓回路而觸發保護電路.

至於挽救 CRT 的內部短路及衰老現像是有商品的 Crt Restorer/analyzer 成功機會率大約有 75% 但對內部開路就無能為力, 下圖為取之於互聯網的 B&K CRT Restorer 圖片. ...

謝謝 MSC 兄 提供資訊及解惑萬分感謝

网友E:
你圖中畫面連回描線都可以見到證明是 CRT over drive 是陰極電壓太低所至, 而陰極電壓低只有三個原因, 1) 推動管故障包括 C-E瘺電或短路, 推動偏流等, 2)推動管之集極電阻開路 3)CRT 內部短路 (可能性甚低) , 建議將紅色推動管整粒折下再開機, 如果畫面還是一樣全紅就是 CRT 問題否則是推動電路, 將推動管焊回底板用錫或電線將 B, E 短路再開機, 還是全紅是集極電阻開路或 C-E 瘺電, 如果全黑則是由上一級電路或偏流太大所至.

网友D:
...現在才PO故障畫面圖........
你有檢查過RGB的3顆電晶體R部分那刻有沒有壞掉...
另外~~高壓也調太亮了都是歸線.....

网友:
" 另外~~高壓也調太亮了都是歸線..... "  <--- 不知你是否指 Screen 電壓, 是的話綠光及藍光那裡去了?
畫面裡的紅光及回描線應該是故障的現像而不是調出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圖中畫面連回描線都可以見到證明是 CRT over drive 是陰極電壓太低所至, 而陰極電壓低只有三個原因, 1) 推動管故障包括 C-E瘺電或短路, 推動偏流等, 2)推動管之集極電阻開路 3)CRT 內部短路 (可能性甚低) , 建議將 ...

請問 msc 兄
紅色推動管位置在哪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現在才PO故障畫面圖........
你有檢查過RGB的3顆電晶體R部分那刻有沒有壞掉...
另外~~高壓也調太亮了都是歸線.....

shunxing 兄
喔喔!!
我原想用口述銀幕變紅就可以
原來也有不同的地方
抱歉~

高壓調太亮是再測試時自動關機就沒調回去了

RGB的3顆電晶體R部分,因為有6顆哪一顆是R部分

网友F:
回复 网友G:

R、G、B分別會有一路放大電路去推動,應該會有可變電阻在調整R、B、B的色調,從可變電阻旁的標示可以知道,接著往回查。

放大晶體掛掉的機會不高,可能是電阻老化造成。

网友D:
引用 楼主:

shunxing 兄
喔喔!!
我原想用口述銀幕變紅就可以
原來也有不同的地方
抱歉~

高壓調太亮是再測試時自動關機就沒調回去了

RGB的3顆電晶體R部分,因為有6顆哪一顆是R部分

http://bbs.pigoo.com/attachments/forumi ...

果然是你調整出來的歸線......
上面回覆的還以為是故障影起的....
說真的~畢竟我已經看到你調過高壓.....

RGB那一顆才是...說真的~~我都直接從座往回找....
CRT座後方一定有寫RGB...但不管如何...
請你把電晶體通通拆下來測量....請實際行動吧~~不要瞎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果然是你調整出來的歸線......
上面回覆的還以為是故障影起的....
說真的~畢竟我已經看到你調過高壓.....

RGB那一顆才是...說真的~~我都直接從座往回找....
CRT座後方一定有寫RGB...但不管如何...
請你把電晶體通 ...

很抱歉~
是我沒說清楚,讓您誤會了

因為我對電子一點都不懂也不會用電表
所以只能瞎猜,我到CRT座後方找R那顆
直接換掉看看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R、G、B分別會有一路放大電路去推動,應該會有可變電阻在調整R、B、B的色調,從可變電阻旁的標示可以知道,接著往回查。

放大晶體掛掉的機會不高,可能是電阻老化造成。 ...

我有閱讀您父親修理電視那篇文章
很棒的完修分享文

你家那台有2個可變電阻,我這台只有一個,晚點去買來試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果然是你調整出來的歸線......
上面回覆的還以為是故障影起的....
說真的~畢竟我已經看到你調過高壓.....

RGB那一顆才是...說真的~~我都直接從座往回找....
CRT座後方一定有寫RGB...但不管如何...
請你把電晶體通 ...

不是有心為難只想求個明白, 閣下两次提及 "調過高壓" 是什麼高壓? 為何該高壓只影响紅色而不影响綠及藍? 可否說明一二以增見識.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有心為難只想求個明白, 閣下两次提及 "調過高壓" 是什麼高壓? 為何該高壓只影响紅色而不影响綠及藍? 可否說明一二以增見識. 謝謝.

順興的意思應該是指開版大在24樓所言"調過高壓忘記調回來"這點.
如果是CRT基版出問題導致畫面全紅再加上SCREEN調超過確實也是會有這個狀況.
針對以上數篇文本人作個結論開版大可以試試看:
首先你把高壓SCREEN的部分給調到最小,開機看看還有沒有這狀況.
如果SCREEN調到最小之後開機還是一片紅橫線,那就不用試了,絕對是映像管的問題.
如果紅橫線畫面消失,那就是CRT基版的問題,最保險的方法是逐個零件檢查過,反正東西不多.
如果是映像管出問題,比較建議去回收場買台回收機來換映像管,因為故障的舊映像管就算是用高壓電擊也撐不了多久;
300買一台,把映像管拆來你的機器上換,壞管再裝回回收機上回售給回收場還可以賣100,等於你實質只花了200,還算划的來.
甚至你還可以把零件拆一拆當備品.
SONY 21吋美規機應該不難找才對.

楼主:
今天又發現偏向線圈會發出 吱~吱~吱 的聲音有點怕怕的
反正本來就是不能正常使用
所以抱著死馬當活馬醫
本身不具備電子相關知識
就到此打住

很感謝各位網兄不吝賜教
感謝~感謝~再感謝

楼主:
對了!!
有北部的網兄有興趣搬回去試看看嗎?
或是拿回去拆零件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