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S800維修實例...最後換版....

楼主(2010-08-11):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挖哩!來這招。

被雷劈中,網卡、南橋大多都死掉了。

网友:
如何知道初步判斷是雷擊造成的元件損換?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從背板接頭銹蝕的情況可以想見 , 客戶擺放電腦的地方濕氣很重 , 只要稍一不慎就讓主機死了 。 修公家機關的機器應該給它加收 1.5 倍的價錢 , 因為公家機關的人真的很龜毛 , 又要機器好又要馬兒不吃草 , 招標又想拿回扣又要帶整團人去粉味店喝花酒 , 因為這樣我都不碰公家機關的機器 , 因為這樣所以我對公家機關人士有些反感 !

网友:
對公家機關人士有些反感

我也有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背板接頭銹蝕的情況可以想見 , 客戶擺放電腦的地方濕氣很重 , 只要稍一不慎就讓主機死了 。 修公家機關的機器應該給它加收 1.5 倍的價錢 , 因為公家機關的人真的很龜毛 , 又要機器好又要馬兒不吃草 , 招標又想拿回 ...

生鏽????你們都看錯吧...沒注意看我的打字內容....
生鏽這一塊板子我是另外找出來的...生鏽的那些介面...用他原本板子的介面來換...

网友A:
回复 网友C:

shunxing (大)
沒想到您比我還黑 ! 您還敢直接說出來  !  這樣可會砸自己招牌呀 !
雖然這種方式有些取巧的成分在 , 但套用在這件維修事件上 , 到也是將了公家機關客戶一軍啦 !
客戶急著要用板子向上面交差 , 用這塊板子的公家機關可要槌心肝到死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unxing (大)
沒想到您比我還黑 ! 您還敢直接說出來  !  這樣可會砸自己招牌呀 !
雖然這種方式有些取巧的成分在 , 但套用在這件維修事件上 , 到也是將了公家機關客戶一軍啦 !
客戶急著要用板子向上面交 ...

哪會黑??總比修不好等著報廢來的好吧......
而且~~~最重要的~~~這是公家的電腦~~~裡面的軟體都有軟硬鎖....
換了不同樣的板子~~~台北部門~~~還要找時間下來裝那一大堆東西~~~
現在想辦法幫他們解決這些超複雜的問題~~~還要感謝我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收費加倍啦 ! 不然就放給它 ( 頭抱著燒 ) 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shunxing (大)
沒想到您比我還黑 ! 您還敢直接說出來  !  這樣可會砸自己招牌呀 !
雖然這種方式有些取巧的成分在 , 但套用在這件維修事件上 , 到也是將了公家機關客戶一軍啦 !
客戶急著要用板子向上面交 ...

能達成結果才是客戶最想要的,客戶部會斤斤計較在過程,所以有時他們根本不知道困難度,
至於外表能處理就處理,灰塵能處理98%就很棒了,不然裝在裡面誰會去看~~

网友:
S大小弟最喜歡看你的文章畢竟圖片最多
淺險易懂,小弟是摸摸手太深看不懂
公家機關你該給他打個折扣
30折就好
不過S大這片好像只有剩下記憶體插槽跟CPU插朝跟電容是他自己的
所以工錢要加倍

网友E:
看來生兒育女基金有著落了n_136|

网友F:
回复 网友G:

不是把原板(A)上面的PS2插座,LPT/COM插座,網路插座,音效插座換到另一塊好的廢板(B)上面
然後把B給原主? 返修的板子(B)上面的CPU座跟RAM插槽都不是原來(A)的吧
回應越看越混亂了....

這樣就會有個疑問了......說到軟硬鎖...假如沒看錯的話...返修的板子是(B)
B板子上面的CHIP(南北橋,網路,音效)都不是原來的啊....這樣軟體去抓硬體碼還會是原來的嗎?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把原板(A)上面的PS2插座,LPT/COM插座,網路插座,音效插座換到另一塊好的廢板(B)上面
然後把B給原主? 返修的板子(B)上面的CPU座跟RAM插槽都不是原來(A)的吧
回應越看越混亂了....

這樣就會有個疑問了... ...

軟硬鎖.一般是鎖網卡的MAC或USB.LPT的keypro,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把原板(A)上面的PS2插座,LPT/COM插座,網路插座,音效插座換到另一塊好的廢板(B)上面
然後把B給原主? 返修的板子(B)上面的CPU座跟RAM插槽都不是原來(A)的吧
回應越看越混亂了....

這樣就會有個疑問了... ...

至少你看懂了...
軟鎖...有可能鎖硬碟序號...要是換硬碟就會造成軟體無法啟動

硬鎖~~~樓上大大已經回覆了

引用 网友E:
看來生兒育女基金有著落了n_136|

還沒著落耶~~至少要賺一百萬~~才能平衡開銷(負債也才有可能繳清)~~~~~~
要賺到生兒育女...至少要賺上5百萬以上.....要不然~~~很難阿~~~~
你們是有孩子的爸~~~應該比我痛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至少你看懂了...
軟鎖...有可能鎖硬碟序號...要是換硬碟就會造成軟體無法啟動

硬鎖~~~樓上大大已經回覆了

還沒著落耶~~至少要賺一百萬~~才能平衡開銷(負債也才有可能繳清)~~~~~~
要賺到生兒育女...至少要賺上5百 ...

就是那個硬體鎖的部份啊.....keypro/usb隨身碟鎖還好說..拔過去就好,換板子影響不大
主要是網卡MAC ADDRESS....是不是還有個改MAC的步驟? 是這個疑問啦

网友:
有些網卡是可以改MAC值...可是我覺得..任何鎖都一樣...XPM可以解決99%的問題.

网友:
哇塞!修這片,比買一片二手的划的來了吧!不過公家機關的......就給他狠狠的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