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9F 筆電維修實例

楼主(2010-08-11):
早上拿到手,客戶說無法開機.........
將它拆開
繼續拆
愾到可疑點了(放大)
慢慢用烙鐵加上放大鏡(老眼昏花),加上細導線專心補線,清潔後再用放大鏡檢查,應該可以。
再放大,看看結果
慢慢組裝回去,開機測試
結果正常開機,雖然很軟但是老花眼真的銲了好多次才成功.......還好沒白費功夫,下次可能要去配老花眼鏡了。

糟糕.......老花又犯了發錯版面了...請版主幫忙搬移至實例區.....謝謝。

网友:
chlu大恭喜完修喔.焊這個眼要明.心要細.
好像貼錯了.您貼在家電維修了.應該是實際維修裡n_131|

网友:
恭喜完修! 故障原因看起來像是"喝咖啡飲料"或"看愛情文藝動作片導致口水橫流"所造成的吧?!

网友:
..........不會阿~~~年紀輕輕還得老花....
雖然我也差不多拉.....
但恭喜完修

网友:
這種 IC 很難焊 ~... 點超小的 ~..又薄..
NB 的維修 行情 都不錯.

网友:
恭喜chlu大您完修囉!

QFN封裝..........這那麼小一顆,看到眼睛快脫窗了,有放大鏡看,但有時候在焊接的時候,手不小心一抖,又一坨了......

网友:
老花眼就要戴老花眼鏡,細密IC焊接需要技巧,有用拉錫,有用吸錫線把短路或多餘的錫帶走,再用清潔液將PCB洗乾淨,多練習熟能生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