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哪裡買比較便宜??

楼主(2010-08-11):
外面電子材料行零買一顆都十元。

請問有哪裡有批發電容的?我想買日系的。

謝謝!!

网友:
你可以去露天網站找,

一堆在賣電容的。

還可以看到平常看都沒看過的電容=.=+

网友:
露天 有很多 是大陸的 ~基本上 要小心 ~

楼主:
所以才上來問大家的囉!!

网友A:
十元還好吧。你用量又不大。

想想看你是修主機板?那你"賺"下多少?
那屈屈十元算什麼?

如果你是生產所用的材料,那你才需要去找大量低價的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元還好吧。你用量又不大。

想想看你是修主機板?那你"賺"下多少?
那屈屈十元算什麼?

如果你是生產所用的材料,那你才需要去找大量低價的貨吧。 ...

你怎麼知道的!?我有偷偷告訴你嗎?

其實自己玩,有電容表的話常常連電容都不必買。廢料上拆下來的都已經夠多了。

网友:
那各位有推薦哪個電容的牌子比較好用嗎?

网友:
對於有收費的維修,零件費真的不算什麼,
平均的零件費大約在20以下,

网友:
修主機板一般來說都是用日系電容
我突然想到
台北有家佑昇專賣一些歐美製高級零件....像是ERO或飛利浦的電容...
拿那來換不知會不會更好哩?嘻嘻.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小國 (大)
佑昇的零件專門用在高階音響或是高級電子產品上 , 若是電路設計不好的板子換用佑昇的零件有些浪費 ! 要改善高階音響或是高級電子產品的穩定性或是性能 , 佑昇的零件是不錯的選擇 !

ERO 已經被 Vishay 併購 , 現在市面上標 ERO 的都是併購前生產的 , ERO 的金屬皮膜電容是做真空管音響的推荐品之一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國 (大)
佑昇的零件專門用在高階音響或是高級電子產品上 , 若是電路設計不好的板子換用佑昇的零件有些浪費 ! 要改善高階音響或是高級電子產品的穩定性或是性能 , 佑昇的零件是不錯的選擇 !

ERO 已經被 Vishay  ...

以前還有出過這種主機板
http://www.oc.com.tw/article/0302/readgoodarticle.asp?id=1251
音效卡用真空管輸出,電容還用WIMA和MULTICAP
WBT的端子@@
現在沒出後續版本還真可惜....
那可以拿來作家庭視聽組了

网友:
買什麼東東,一個真理,量大一定便宜..

常用的話,一次買個 100 顆,價格一定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面電子材料行零買一顆都十元。

請問有哪裡有批發電容的?我想買日系的。

謝謝!!

你是買那種容量及規格的..

真的是有點貴..

不妨多找網路資料..

我大多是在這家買的日系電容.. 非廣告,僅是推薦..

http://www.icshop.com.tw/modules ... AE%B9%E5%99%A8.html

量大的話,還好議價..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小國 (大)
您說的那一塊板我也有 ! 它的名子是 AX4B-533 Tube 但是它的 CUP 座壞了 !  而且10Pin 真空管音效輸出用的 CON-1 接線也遺失了 !  曾經有人換裝 Telefunken 的管子 , 價格翻了0.5 倍左右 , 目前這塊板是用 SOVTEK  6922 ( 俄羅斯管) 來推 , 聲音偏向溫暖但離 Telefunken 還差得遠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