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叔叔給我一台中古筆電 悲劇的開始

楼主(2010-08-12):
今天叔叔給我一台筆電還大肆的宣傳
搞到親戚朋友都知道他給了我一台筆電
結果...........是壞的(ooxx問候他兒子)
傳到後面我阿姨打電話來說我叔叔給我一台新的筆電
那不是最慘的............慘的是小弟看不懂這個是哪邊壞了
請各位神人指導一下吧
playart 大大昨天想跟你要電話今天就用的上了
希望不是太大問題的

网友:
可能是硬碟故障
無法進入windows

网友:
畫面已經叫你按 F2 進入 BIOS 設定..

按一下 F2 進入 BIOS 看有那些硬体嚕..

网友:
P-3 500.........硬碟第0軌有問題...無法開機......有可能開機檔案被砍了...
這~~~可以丟到資源回收廠的筆電了.......
256MB的記憶體~~可見這台有夠慢的....

网友:
第6行.....CMOS CHECKSUM INVALID 應該是BIOS電池沒電了,不算大問題
不過第7行.......KEYBOARD CONTROLLER FAILURE   這..鍵盤能動嗎?

NO INTERRUPTS FROM TIMER 0 這個就不知了
http://wenda.tianya.cn/wenda/thread?tid=5df34b4cb3d2e424
這個網址的回答說是BIOS問題....
http://www.computing.net/answers ... -timer-0/45115.html
這個網址一堆豆芽菜....總結回答2跟3的結論是.....換板子

先按F2進BIOS LOAD FAIL-SAFE DEFAULT 或是optimize default看看吧

网友:
可能是 BIOS 值跑掉囉 太久沒開機囉 ~
可能3V電池也沒電囉 ~.
如果硬碟 壞了 ~買顆中古的 免強用他吧 ~..

网友:
去研究了一下豆芽菜網站
NO INTERRUPTS FROM TIMER 0
主機板上cmos程序有問題
運氣好的話換掉主機板上的電池就好了
換上後若不行
重灌系統
再不行
換主機板n_080|

网友:
把快丟進垃圾筒的東西給人家還敲鑼打鼓的。
看來也不會是有錢人。

這種親戚麻煩多過好處。

网友:
賽揚的...還沒L2 CACHE記憶體.....XP都跑不動
500MHZ還真懷疑是改機超頻的
當時沒L2的版本好像只到300MHZ

楼主:
感謝各位的回答
cpu是p m c 1500/512上面寫這樣
硬碟已經拆下來也是無法使用
鍵盤案了半天也不能用
他的3v電池市有電線接頭所以不清楚

网友A:
第一步鍵盤就掛了.........後續也甭想進BIOS。
可以試看看,接USB鍵盤看能不能進去。
賽揚M還是有L2的.......BIOS可以關掉,所以有可能BIOS已經把L2關閉了。
使用的是Banias核心,並不太能算是P3,intel早期筆電,印象中,在P4之前,好像沒有賽揚。

Timer0中斷有問題,所以不能開機,所以還是與上面幾位大大們說的一樣,檢查BIOS設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鍵盤就掛了.........後續也甭想進BIOS。
可以試看看,接USB鍵盤看能不能進去。
賽揚M還是有L2的.......BIOS可以關掉,所以有可能BIOS已經把L2關閉了。
使用的是Banias核心,並不太能算是P3,intel早期筆電,印象中,在P4之 ...

P4之前就有賽揚了阿.....
P2就有了.....
很懷疑~~它顯示出來的.... 後面有MMX耶......
這不是586的指令集嗎????該不會是P2系列的吧...

楼主:
用USB鍵盤無法使用
小弟已經把他拆解了
發現裡面有維修過的痕跡
電容換過 電線接過 還有不知名的地方有銲錫
USB插座有沒有通電要怎樣測量?

网友A:
回复 网友B:

PC的小弟我知道有,但是...........NB的,P4之前好像沒看過有賽揚。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的小弟我知道有,但是...........NB的,P4之前好像沒看過有賽揚。

我這邊有一台P3賽揚的NB.....CPU-366MZ.....

网友:
挖.............賽揚366....這........

socket370?

楼主:
小弟已經拆解下來CPU文字打給各位
7405A826 SL7ME
RH80535 1500/512
這顆就不知道是瞎咪的怪咖
可以問一下USB鍵盤插上他不鳥我要怎樣處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找到囉!
http://ark.intel.com/Product.aspx?id=27141

USB鍵盤不理人......如果鍵盤燈在開機的時候都沒閃.........這個........沒有5V.....
或是被BIOS關掉了,連帶USB供電也順便關了。

楼主:
USB鍵盤不理人......如果鍵盤燈在開機的時候都沒閃.........這個........沒有5V.....
或是被BIOS關掉了,連帶USB供電也順便關了。 ...

USB鍵盤燈有亮只是不能用= ="
USB鍵盤拿去別台可以用 第一次看過這樣

网友:
BIOS沒開DOS下的USB KEYBOARD/MOUSE SUPPORT? 不過也看不到,變成世紀之謎了

网友:
Celeron M 340, 1500 MHz的CPU...
屬P4架構的筆電版(其實就是整體內建無線網卡啦)
這台機器如果可以弄得好,記憶體加到512M,還相當好用...

网友:
運氣好的話換掉主機板上的BIOS電池就好了

【1】2010.5.30 我换过某一台筆電BIOS電池。。雖然並沒有修好。。》《

【2】在網路買的【接頭】跟~原筆電的不同     《--》插不上去《--》所以咱剪掉電線【量電池電壓】。。順便換頭!!^-^

【3】筆電水銀電池CR-2016~圖片你可以參考一下!!
網路好像最低價【80元】+郵局掛號【40元】。。。

网友:
感謝各位的回答
cpu是p m c 1500/512上面寫這樣

這台機器約 2004年製造。。

因為
【2004年6月中旬~處理器才上市】的Celeron M 340(1.50GHz)/512K】
http://it.sohu.com/20040903/n221866851.shtml

CPU速度【1.5GHz/512k】與其耗電量詳細規格
http://www.nbcpu.cn/big.asp?id=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