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賜教 EPSON LQ-570無電源

楼主(2010-08-12):
求助賜教 EPSON  LQ-570無電源
拜託各位先進大大不吝賜教
我的EPSON  LQ-570點陣列表機.按下電源鍵只看到電源指示燈閃一下就沒有反應
有時候多按幾次電源指示燈會一閃一閃一閃但是機器就是沒有反應
請教各位先進大大這是甚麼問題.需更換甚麼零件
感謝賜教
謝謝您

网友:
若是自己有把握拆開的話,可以先看看電源板上是否有元件異常

楼主:
感謝狼大賜教

感謝狼大賜教
電源板拆開5v可量到6.3
高壓完全量不到
在PT-07變壓器前端還可以量到電壓
過PT-07變壓器後端就完全量不到電壓
請教是PT-07變壓器故障嗎
感謝賜教
謝謝您

网友:
5V輸出6.3V是比較詭異,最好先目檢及確實測量看有無元件異常。
有一位shunxing兄對點陣電源板較有實際處理經驗,可以請教看看。

网友(2011-04-27):
不知道完修了嗎n_079|.問題在哪n_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