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誰知道賓士的電子風扇4PIN的定義

楼主(2010-08-12):
這幾天快被賓士的電子風扇整死了...
只知道2條粗線是正負電源....
另兩條細線的用途完全不詳~~~~~
只知道是控制風扇的...但不可能2條同時控制...
我看線路的走法~~有可能1條是提供資訊~~另一條才是控制轉速~~
但~~無奈~~無法得知控制方式...一直無法動手直接給他修下去....
請知道的~告知一下~~說不定有另類的實例給大家看~~~
要是修不好~~因該不會PO上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會不會和主機板的CPU風扇的控制方式雷同?也是四條線。

网友:
會不會是信號 還是跟搭鐵 ~
那各有沒有 電阻阿~
BMW 有的有分 `一段 跟2段 風速

BMW E39 第一段 轉速

BMW E39 第一段 轉速

网友:
別跟我說它用 CAN-BUS 的風扇。那就真的讓我這種沒看過高檔車的人開了眼界了。

楼主:
http://translate.google.com.tw/t ... bs%3Dlr:lang_1zh-TW

類似這網址的電子風扇....我也有這一顆~~~待修中

网友:
哪種 CAN-BUS  會害死人 ~..只要有東西故障 ~
電腦 還叫不太出來 ` 因為有短路 會干擾 到一些功能 `.
之前朋友 就因為 `冷氣電腦故障 `導致 ` 第一段風扇轉數不轉
影響到 ~電動窗 跟雨刷  會一分鐘後 才動作 後煞車燈 則要開很久才會亮
很會干擾.

网友B:
網路上看到的...2001 C240....

at the module on the fan assembly, pin 2 (red wire is positive power supply), pin 1 (brown wire) is ground, pin 3 (black and white) is A/C and other data input from Front SAM, pin 4 (Green and blue) is activation signal from engine control unit). When fan should be on Green and Blue wire will be carrying greater than 3 volts. You'll probably be replacing the fan assembly with control module as one piece,

网友:
這…
門外一群德國原廠的人在舞弄著手上的扳手
雖然聽不懂他們說啥,不過看得出他們好像不太高興

网友C:
提供順興大參考
汽車散熱風扇基本上分為兩種驅動方式
一種屬於機械式,係用某種液態固態轉換靠溫度變化進而控制風扇運轉轉速
電磁式風扇,利用電子式感溫方式,驅動電磁離合器控制風扇運轉
粗工這麼解說,相信順興大應該能夠了解
免滷,屬於電子感應控制式風扇,兩條電源?應該不是喔,一條正電,負電直接搭鐵!
這就有三條不明去向線路了,這三條裡
二條訊號線(電腦輸入輸出的感應線路)
另外一條可能是電磁離合器中的電磁線圈!
請查證!(電磁線圈中負極也應該是直接搭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網路上看到的...2001 C240....

at the module on the fan assembly, pin 2 (red wire is positive power supply), pin 1 (brown wire) is ground, pin 3 (black and white) is A/C and other data input from Front ...

可以請個人來翻譯一下~~~不然你要我怎麼幫你修~~~
雖然還沒拆到你的~~~~.....
在拆下去會沒地方放了....每一款的設計都不同~真難查~~~

引用 网友C:
提供順興大參考
汽車散熱風扇基本上分為兩種驅動方式
一種屬於機械式,係用某種液態固態轉換靠溫度變化進而控制風扇運轉轉速
電磁式風扇,利用電子式感溫方式,驅動電磁離合器控制風扇運轉
粗工這麼解說,相信順興大應該 ...

粗工大.....你哪一支眼睛看到這塑鋼外殼搭驖可以導電的?? http://bbs.pigoo.com/attachments/forumid_56/20100707_6a0617a7849aa28fbf8fzkK3JQBEOJWE.gif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小弟我來翻豆芽菜好了........我的英文很破,翻錯請見諒喔!基測英文考29分,統測英文考5X分.........真不是蓋的。

---------------------------------------------------------------------------------------------------------------------------------------------------------
裝配在散熱風扇的模組,第二腳(紅色線,主動電源供應),第一腳(棕色),是接地,第三腳(黑白相間,或是黑色和白色的線),是A/C且是來自其他前端SAM資料輸入,第四腳,(藍綠相間,或是藍色和綠色的線),是從引擎控制單元而來的動態信號。
當風扇要啟動,藍色和綠色的線(藍綠線),必須接至高於3V的電壓。
如果您想要大概更換風扇模組,必須也要包含一個控制模組。

网友:
用古狗幫你翻一下.

在模塊上的風扇總成,引腳 2(紅色線為正電源),引腳 1(棕色線)是地面,引腳 3(黑色和白色)是A / C和其他數據輸入前端的SAM,引腳 4(綠色和藍色)是激活的信號從發動機控制單元)。當風扇應綠,藍線將攜帶大於 3伏特。你很可能會取代風扇總成控制模塊,1塊,

楼主:
喔喔~~~那兩條小條的~~~~只要送入同等電壓3V以上就可以啟動阿~~~~~
那我知道了~~~~正負電還比較好查~我主要是想要知道~~~2兩條控制線~~~~
要怎麼處理~~~~直接送電~~~這樣就沒什麼好煩惱的了~~~

网友:
第3腳是馬達回授給電腦的轉速信號讓電腦知道
再由電腦判斷要給第4腳升壓還是降壓

順大可接示波器看第3腳波形頻率間隔對不對
如果有掉拍.拖拍.或是某拍電壓差很多可能有某閘線圈掛了
以前修點陣印表機也有類似的控制電路用示波器看過迴授脈衝信號

网友B:
at the module on the fan assembly, pin 2 (red wire is positive power supply), pin 1 (brown wire) is ground, pin 3 (black and white) is A/C and other data input from Front SAM, pin 4 (Green and blue) is activation signal from engine control unit). When fan should be on Green and Blue wire will be carrying greater than 3 volts. You'll probably be replacing the fan assembly with control module as one piece,

風扇總成上面的模組, 第2腳位(紅色線,正電輸入), 第1腳(褐色線)是接地,
第3腳(黑色和白色)是A/C(冷氣)及前SAM(Signal Acquisition/Activation Module訊號接收/啟動模組)訊號輸入,
第4腳(綠色和藍色)是引擎控制模組(ECU)傳送啟動訊號,
如果綠線及藍線傳輸的電壓超過3伏特,就表示風扇總成和控制模組需要更換了.

以上,翻譯完畢.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 the module on the fan assembly, pin 2 (red wire is positive power supply), pin 1 (brown wire) is ground, pin 3 (black and white) is A/C and other data input from Front SAM, pin 4 (Green and blue) i ...

........怎麼看你的翻譯...代表那2端的控制訊號不可以超過3V????
這意味著???我再沒送訊號電壓到這兩端的時候~~~~是不可以超出3V囉?

剛剛看錯解釋了....
原來~~~第3支腳位是訊號控制輸入.....正確來說~~~要送電壓到第3支腳來啟動風扇..
而第4支腳位者是傳送啟動控制訊號到引擎..這隻腳的電壓不可以超過3V...超過代表控制模組故障了

网友B:
終於等到朋友傳圖給我....這是Mercedes-Benz W203車型的....
附加元件代號說明已經翻譯了...有的我不懂,請自己斟酌看...
圖是.DWF....看你有沒有Autodesk DWF Viewer...沒有再跟我說....
如果需要Autodesk DWF Viewer...
http://www.autodesk.com.tw/adsk/servlet/index?siteID=1170616&id=7016986

54.76 KB, 下載次數: 24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終於等到朋友傳圖給我....這是Mercedes-Benz W203車型的....
附加元件代號說明已經翻譯了...有的我不懂,請自己斟酌看...
圖是.DWF....看你有沒有Autodesk DWF Viewer...沒有再跟我說....
如果需要Autodesk DWF Viewe ...

這軟體線上安裝還真麻煩.....

网友B:
可見你沒在用AutoCAD...
這對我們做工程的來說是必備軟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見你沒在用AutoCAD...
這對我們做工程的來說是必備軟體啊!!!

......我又不是做什麼大工程...何況~~這版權抓的比微軟還兇勒...
商業的軟體我能不碰我盡量不想去碰...
如果是免費的使用者版本~~我加減裝~~
畢竟我抓下來的是觀看用的檢視版本~~~不用錢

PS:之前幫客戶問一套AutoCAD廠商報價居然快破百萬......

网友B:
哪一家報的天價啊???
我之前買也沒破10萬啊....
他是要買幾人用的啊???
我是不用不行,所有施工圖都是用AutoCAD,竣工圖也是...沒辦法嚕....
最賤的是出圖...每變更一次,就要出一次圖...A3紙用超凶....很貴咧....
又不可能拿著藍曬圖走全場...
有的圖又很機車,線路給你畫的密密麻麻的,每次都還要自己分割放大出圖....不然根本看不清楚....

這線路圖對你有用嗎???
我有全車的喔....朋友那邊拿來的....1991~2006年的全賓士車系線路圖....7百多MB....
要不要改行修賓士電機啊???可能比較好賺喔~~~~
起碼現在滿街都是賓士,可是專精賓士電機的可沒有滿街都是喔~~~~
就算是原廠技師,電機厲害的也沒幾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請個人來翻譯一下~~~不然你要我怎麼幫你修~~~
雖然還沒拆到你的~~~~.....
在拆下去會沒地方放了....每一款的設計都不同~真難查~~~

粗工大.....你哪一支眼睛看到這塑鋼外殼搭驖可以導電的?? http://bbs.gugugo ...

沒看到您貼的圖n_154|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軟體線上安裝還真麻煩.....

AUTODESK的DWGVIEWER現在超肥的,之前拉了SetupDWGTrueView2010_32bit.exe,檔案大小是157MB,誇張的肥大
不過應該保證能開啦

另一套FREE DWG VIEWER 可以用看看...檔案比較小 39.5MB
網址是 http://www.bravaviewer.com/viewers.htm
這個就不知道開出來會不會有問題了,之前拿來把客戶的DWG圖轉存JPG圖檔,可以開啟然後存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一家報的天價啊???
我之前買也沒破10萬啊....
他是要買幾人用的啊???
我是不用不行,所有施工圖都是用AutoCAD,竣工圖也是...沒辦法嚕....
最賤的是出圖...每變更一次,就要出一次圖...A3紙用超凶....很貴咧....
又不 ...

這圖沒用阿....它只不過是張線徑圖.....與顏色辨識用的.....
原廠的電機哪不利害....他直接給你換新的就修好了~~~~利害的很勒~~~

楼主:
我修到快抓狂了~~~~~~
雖然知道定義了~~~但~~~~這
第4腳(綠色和藍色)是引擎控制模組(ECU)傳送啟動訊號,
它居然超過3V~~~我測試的時候是11V....百分之百掛了阿....
強制啟動訊號送入~~~~完全沒有反應~~~
沒有電路板電路圖....只能瞎找~~~~零件都測量過了~~~還是找不到故障的零件....
線圈測量都是好的~~~~MOSFET也是好的~~~~
這~~~~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修了~~~拆第一台~~~就遇到這麼硬的....
後面的那幾台~~有點失去信心了....

有人想看板子~~我補圖上來~~~

网友:
全都SMD化...............硬。
送電之後,看有沒有發燒的。
積電看有沒有老化。怕的是ECU不是單純送簡單的信號。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還是老話一句,先懷疑被動元件。
主動元件掛點的機會是很小很小很小的。

网友B:
慢慢研究吧...
台北這裡有人會修...價格貴而已...
我這裡還有一'拖拉咕'的賓士電子零件待修....
電子風扇算簡單的了...
光是W203 C-class車系...還有前SAM,後SAM,座椅控制模組,PTS倒車雷達,儀表版(含液晶顯示幕),ECU也有...
還有電子設備更多更複雜的W211 E-Class....
想玩W220 S-Class的話,出個聲,我就去生出來給你玩...
賓士玩不過癮的話,BMW和AUDI我也可以拿到一堆....
電子零件越多的車,我越容易拿到故障品....

先聲明,我可不是賣汽車零件的材料商,別問我某某零件多少錢這種問題,我不知道,
純粹有朋友做這行的,所以可以拿到這類故障零件...

网友:
可以到滄者看看,那邊有位網友有在幫人維修各類數位產品,電子機板

网友:
如果會修這些車用電子模組我想應該可以當飯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真的那麼多呀。
等我這邊搞定,我也拿來玩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慢慢研究吧...
台北這裡有人會修...價格貴而已...
我這裡還有一'拖拉咕'的賓士電子零件待修....
電子風扇算簡單的了...
光是W203 C-class車系...還有前SAM,後SAM,座椅控制模組,PTS倒車雷達,儀表版(含液晶顯示幕),ECU ...

會修要看怎麼修阿~~~
電子風扇我知道的~~大部分都是MOSFET掛...要修這種故障對我來說很簡單~~~~
但是~~遇到MCU掛的....在利害的人~~也沒辦法修阿~~~你要去哪找有這台風扇的程式....
原廠不可能把這程式給丟出來吧.....這種微型的MCU...超容易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