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機殼前置音源接法(已解決)

楼主(2010-08-12):
換了一個機殼
不知道該怎麼接(差很大呀)
機殼的音源線由左到右顏色
[橘黑紅藍綠黑黃紫]
上面標示
橘-MIC BIAS
黑-GND
紅-L OUT
藍-L IN
綠-MIC IN
黑-GND
黃-R OUT
紫-R IN
我的主機板是ASUS AN8-E
附圖

网友:
您買了機新殼都會附上一張小紙條.裡面會有他每一條線的定義.在對照您板子上的定義去接就可了.如機殼沒附的話.可以跟你買的商家要.不然就拆開板子看囉.希望有幫到您n_086|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沒有(因為是別人送的)
拆開板子?

网友:
剛剛又看了下
紅-Line out L
黃-Line out R
Mic pwr-橘
Mic2-綠

如有錯誤請大大更正
補充一下.那兩條藍色跳pin是有接到主機背面音源孔.需是並聯接在一起.不然您背面會沒作用喔

楼主:
剛剛用電表量
確定
紅藍互通
黃紫互通
兩條接地也互通
這樣就知道怎麼接了

网友:
紅-L OUT、藍-L IN一組,黃-R OUT、紫-R IN一組。

紅接blue_out_L、藍接line_out_L,黃blue_out_R、紫line_out_R。

网友:
分成兩組來處理啊.......主機板上面有插跳線帽的是聲音輸出的四隻PIN腳
機殼的線紅藍要在同一組,黃紫要在同一組  紅藍線是左聲道,就插在LINE_OUT_L那一組上面,黃紫就在LINE_OUT_R那一組上面
進入WINDOWS後開音效管理的介面去分別輸出左右聲道的聲音,看哪一個聲道沒聲音就把同一組的線左右對調

MIC部份試看看橘線插MICPWR,綠線插MIC2,黑線挑一個插到AGND,進WINDOWS去TEST看看MIC有沒有聲音,有的要指定前方面版或是後方輸出

回到一半跑走去做別的事,回來發完才發現好多人回了...還圖文並茂
左右聲道輸出那個看標明的字都猜不出來.....每次都不看圖直接亂試,插反了就對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