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新手請問 " BenQ PI板的一顆二極體 "

楼主(2010-08-12):
首先
小弟真是是維修新手
高中大學是電子科系
下方如果有手法錯誤的地方
還請各位前輩提出(因為說實在的.....念書都再混 )

進入正題
主角是這片PI板

本來是開關MOS故障(3隻腳全短路)
後來換上新品再查其他電路發現
用逼逼擋測試D604為短路狀態(用歐姆擋測得55歐姆左右)

這是意味著D604被擊穿沒錯吧? ( )

請問各位
D604上沒看到任何符號,文字
該如何做更換呢?

誠心請各位前輩指點迷津
拜託,謝謝!!!

网友A:
1.沒有拆下測量二極體是不準的。
2.一般是4148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沒有拆下測量二極體是不準的。
2.一般是4148啦。

謝謝alex大

拆下來真的沒壞
回家接AD & Panel試試看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