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 V20CCBX 20吋電視 PWB-0835 電源板故障求助!

楼主(2010-08-12):
尋求TATUNG V20CCBX 電視電源板上的IC802的型號規格或是此塊電源板有的請短消息給我,謝謝!
電源板型號 PWB-0835
IC802已燒糊難辨識清楚只看得到好像最前面數字為2,不知是否為203D6這顆電源SMD
還有紅色圈起來的R814旁邊的R807那顆電阻也燒糊了不知阻值是多少?請知道的先進前輩們指導,謝謝!
Q801 K2843場效IC也燒毀請問哪有賣這顆?或是可代用的?

网友A:
1.是IC802不是Q802(BJT)
2.SG6841S 或是 L6561D 猜的。哈哈!

网友B:
203D6應該較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IC802不是Q802(BJT)
2.SG6841S 或是 L6561D 猜的。哈哈!

匆忙PO文一時未查看清楚,哈哈,感謝指正^^!!!
猜的.......... 這樣好像不太保險喔!!

网友:
還是狼大厲害!信狼大不要信我......
怕沒人理你,拋石引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3D6應該較接近~

隱約看到最前方數字好像是2感覺可能是203D6但是不是很確定就是了,手邊是還有備料,晚點再換看看囉,
還有現在剩下那顆R814旁邊的那顆R807因為零件躲在角落不好拍照,不知道規格是多少的

网友:
炸開!!
注意找找遺體.就比較快找出答案.
遺體不會蒸發掉的!!

网友:
炸到都看到  die了

网友C:
IC802=203D6
R807=470歐姆
Q801=2SK2843

楼主:
引用 网友C:
IC802=203D6
R807=470歐姆
Q801=2SK2843

感謝yoyotv的寶貴資料,待完修後將會PO上完修圖分享!!!

楼主:
以上故障零件更換IC802(203D6),R807(470歐姆),Q801(K2843),R814(100K歐姆),R827(0.33歐姆), ZD802(稽納15V)後,電源輸出正常有24V了,但是開機電源燈為橙燈暗屏,請問各位前輩高手接下來該往哪邊著手檢測維修呢?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不知大大您已經處理完了沒?
所有的電源都要有,開機之後,接信號是否燈號會轉變?背光有沒有出現?再決定維修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大大您已經處理完了沒?
所有的電源都要有,開機之後,接信號是否燈號會轉變?背光有沒有出現?再決定維修方向。

電源是都正常了,接信號燈號不會轉變都是持續亮橙燈,無背光!!!
請教一下要如何用它原來的六燈小口高壓板單獨測試背光是否正常(PS:此六燈小口高壓板是24V的)

网友:
找出BL ON/OFF接腳,用指針電表X1歐姆檔觸發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F:

現在問題變成好像是AD本身了?

如狼大說的,找出on/off,接上電源,觸發看看。
24V電源,直接從電源板取得,後續就是把on/off線抽出來,獨立觸發,檢查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