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益] 聲寶 17吋 LCD 硬改 背光亮度

楼主(2010-08-12):
朋友升級給我, 但這一台聲寶LCD SL7007 背光亮度調到0 依舊非常亮

有辦法硬改背光的亮度

謝謝 !

PI 板正面

PI 板背面

网友:
亮度調到0還是很亮應該不是電源版問題
可能要查AD板跟面板了

网友:
那對比呢?

可以在降低對比啊!

网友:
光看顯示出來數據沒有用.要實際看測量出來的數據才是對的

网友(2011-02-11):
量一下3.3V的直流輸出是否正常,調整亮度的時侯是不是電壓會跳變~~直流3.3V好像是控制燈管亮度的~
hcremaker 大大的這篇測試可以參考一下
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0939&highlight=%E6%8E%83%E6%8F%8F%E5%99%A8
大家一起加油~~希望有幫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出 3.3V 線路 加上可條電阻試試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何不少裝兩隻燈管ㄋ!

网友:
有時很亮是面板GAMMA或是AD設定問題,必須要先釐清,如果畫面顏色淡/霧且很亮的話,就不是背光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