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關於鼎科2660電視驅動板問題(已解決)

楼主(2010-08-12):
請教各位先進,有沒有人使用過鼎科2660電視驅動板?
我這有客戶要液晶螢幕改液晶電視.我使用鼎科2660電視驅動板
面板是TFTMD54120CBB
面板資料超過1024k無法上傳.解析度是1024*768.面板電壓是12v.屏線接頭是lvds 20pin 單8.所以我2660跳帽是跳1.2
結果畫面右邊切掉了.不管調16:10或4:3都是這樣.4:3也無法全螢幕.
請問有人知道如何解嗎?或還有那塊板比較好用嗎?

應該是程序問題.
最後換2033 TV板.正常.

网友:
程序設錯了吧....

网友:
JUMP跳錯了
要跳JUMP前插頭要拔掉
插上電是不會變的
跳JUMP板子不會壞掉
可以一個一個跳著試
就我印象..
17~19吋4:3的...好像都不用插JUMP
再試試看吧~

楼主:
這塊面板是21吋的.4個JUMP都跳過了.只有1.2這個有畫面.其他和不插都黑屏.

网友:
6251的电视板

网友:
那只剩一個辦法...
查面板規格書
看那塊面板的解析度是多少
再直接燒程序進去
2660也可以燒序
燒了JUMP好像就沒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