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一下場效晶體2SK2843哪裡買得到?<已解決>

楼主(2010-08-12):
請教一下場效晶體2SK2843哪裡買得到?或是可用哪種代用?<已解決>

网友A:
K2843你要去電子材料行問看看了,

不然買K2996試試吧,露天有賣,

同樣都是Vdss=600v     ID=10A     PD=45W

你如果用K2842電壓超過500V的話會燒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K2843你要去電子材料行問看看了,

不然買K2996試試吧,露天有賣,

同樣都是Vdss=600v     ID=10A     PD=45W

你如果用K2842電壓超過500V的話會燒掉

了解~謝謝您的寶貴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