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Power技巧一問

楼主(2010-08-12):
我有一個SevenTeam的ST-250BLV電源

有一天TOP222Y炸掉了,當然就是5VSB沒有,修高壓。
買來以後,把TOP222Y換上。結果仍然是沒有5VSB。

本來想放棄的。
但又想到本版的精神,「阻礙之火」又燃燒起來了。(怎麼好像有一種折磨自己的感覺?? )

請問我要怎麼查上面的原件??懷疑就要拆下來量嗎?(我有請幾個下來,結果都是好的)
版上有看到「用對地阻值來找」,請問有人可以分享一下技巧與經驗嗎?
(我有用「對地阻值」量一些,只會看兩端數值不同,不太會看)

謝謝~~~

网友:
其實要不要拆下來量,我的看法是視狀況..

像二極体、電晶体,量兩端只要不太離譜,就可大略判定好壞了..

電阻也是如此,一般在幾 K 以下我都不拆下來測..

其它的類推..

其實拆下來量,主要的原因是怕 "負載效應"..

例如量一 1K 的電阻,若死不死有並著一個 1K 電阻,那麼量起來只有 500 歐姆了..

像二極体,在大部份情況下,其實是沒必要拆下來量的..

-----

所以拆下拆下來量,不是重點,重點是這個零件在什麼位置?會不會有過大的 "負載效應" 影響?這就有待於經驗及多跑線路了..

-----

所以我大多是分兩個步驟:

1. 先在線上量(也就是不拆下來量)
2. 覺得這個值很離譜,例如二極体兩端用三用電表二極体檔量,兩邊都通,而且值幾乎一樣,那麼這個零件很有可能就壞了,不妨拆一來量看看..

另建議,多多上電量,為什麼呢?好處多多..

例如以二極体,量順向偏壓約有 0.6 值,LED 約 0.8V 的值.. 量電晶体可變通一下,也是可行的..

网友:
對了,修 SPS 一定要注意安全..

像那兩個高壓端的電容(或一個),電壓動不動就 150 -380 V 左右.. 很高耶..

一般直流電壓在 30 V 以上,就可能危及生命安全..

銲高壓區也要很小心.. 一定要先將那高壓濾波電容放電..

怎麼放呢?每個人做法不同,我是用一 10 K 電阻用絕緣体,例如尖嘴鉗,夾著放在高壓電容兩端.. 約幾秒就可以了..

再用電表量一下電容兩端電壓是否降下來了.. 再開始維修..

僅提供一點個人淺見.. :-)

楼主:
「多多上電量」,大大說得是啊!!
上電就可以從沒電的地方回追。。。。

以前剛修時,當時不懂就亂接電表探針,結果炸了。
到現在一直有陰影。。。。

「上電量」有沒有什麼訣竅??
因為高低壓有分開,所以兩邊對接地的定義不會一樣。
當上電要量電壓時,有沒有那裡固定是高低壓兩邊的各自的接地量測點??

謝謝版上各位先進指教!

网友:
不要有陰影啦.. 玩電子的人那個人沒被電過.. :)

有被電過,才會小心,日後才可避免類似情事..

----

所以要找對接地..

高壓側的接地很單純,往往電路板接外殼的螺絲孔就是接地了..

低壓側就要看了,通常接地的線都比較粗.. 另外若不確定,直接將電源輸出側的 "黑線" 當做地線就沒錯了.. 若知道 IC 的接地 PIN 也行..

----

其實電壓是相對的,例如量二極体,有時要試其好壞,將黑棒接接地端可能較沒意義,直接量二極体上兩端有無壓降就可知道這二極体是好是壞了..

但像要量 IC 是否有電源進來或是其它參考電壓等,那麼正確的接地才能測出其電源電壓值..

网友:
如果是練習 是可以拆下來
如是維修 必須判斷有壞掉才可以拆下來
而且命中率至少要在8成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