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2235WM-4畫面抖動及嗡嗡聲

楼主(2010-08-12):
小弟的VIEWSONIC VX2235WM-4日前故障亮個一二秒就關機
將四支燈管更換後目前背光可亮,畫面也會顯示
但有兩個問題
1.亮度如沒開到100%就會有高頻嗡嗡聲
2.螢幕開機後使用約4-5分鐘(熱機後)畫面會微微抖動(解析度已開1680X1050)

電源板上的電解電容已經全數換新,狀況有一點點小改善(原本要開100%才不會嗡嗡叫,現在到95%就不會嗡嗡叫,但95%亮度仍然覺得太亮)
請問我是不是該把MOSFET換掉(電源板上的MOSFET為7N65C,網拍上有找到8N80C可以代用嗎??)
另外有一個很大的散熱片上面有兩顆蕭特基整流器也需要同時更換嗎??

請大大們撥冗協助一下,最近很窮,能省則省....先謝過了...

网友:
先把高壓部份.後面全部補焊一遍看看.

楼主:
報告...更換電容的時候就已經全部補焊過了....

网友:
有兩家廠商代工要看是哪一家的.這台機器問題一家出在AD板.一家出在P I板.之前都討論過.
要嗎爬文.不然貼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