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V 946A 一閃即逝

楼主(2010-08-12):
狀況與這篇雷同
http://bbs.pigoo.com/redirect.php?tid=16954&goto=lastpost
只是我的PI板是DAC-19M005

也是將爆漿的電容更換之後
一閃即逝的情形依舊
有將高壓逆變器拆下量測2次測
阻值為0.7k
與之前往有提到的1k多有些微差距
不曉得是不是逆變器故障所致呢?

网友:
其實最好的方法就是 "有圖有真象"..

要大家先去看那篇文章,再來個 "想象空間" .. 實在有點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二次测怎么只有0.4K左右,也不晓的谁的对

网友(2011-03-20):
my cmv-938a is dac-19m008 two p605 8pin mosfet and oz9910 16 pin driver ic burn out!

网友:
pana大 好建議!  雖然高壓線圈也可能故障,但是在沒工具與不知道其感值,不如先檢查其他的可能故障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