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家電維修】友情牌吹風機(m-310)不過電 維修實例

楼主(2010-08-13):
這台的故障情況是電壓時有時無

拆開後,檢查開關、啟動電容外觀無異常

開關有清了一下,有過電了n_136|
喬一下角度,又沒電了n_100|

量了一下,好像有斷線
把線皮剝開
斷線了

後來把線剪斷,重焊就完修了,
看來這台是斷線,開關又接觸不良
又檢到軟的:on_136| :on_136|

网友A:
改成熱風槍的 發熱蕊 ~不知道 效果會怎樣 ~哈哈~

网友:
友情無價....所以讓你發現斷線的地方~~~~

引用 网友A:
改成熱風槍的 發熱蕊 ~不知道 效果會怎樣 ~哈哈~

你打算讓他的頭皮烤焦嗎?

网友:
怎樣使用
才能把在殼裡面的線操到斷掉?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線是斷在外面,可能是不正常捲線造成斷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成熱風槍的 發熱蕊 ~不知道 效果會怎樣 ~哈哈~

那就會變成居家旅行,報仇的必備好東西....

法官:被告,提告人指稱你蓄意改裝吹風機導致提告使用後嚴重燙傷
C大:我哪有n_133|
法官:這就是物證......(包塑膠袋的吹風機)
C大:是他自己要拿起來吹的啊....怪我喔?
法官:你蓄意改裝吹風機誤導原告這點你沒辦法否認吧?
C大:我有貼標籤啊..
法官:這......翻找   在底部找到一張貼紙,上面寫著要拿放大鏡來看的小字 "土砲熱風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因為太小,造成極難辨識(誰會特地拿放大鏡)
所以被告有罪
有期1年(易科罰金1日折算1000元),緩刑2年
哈哈

网友:
吹下去還得了 ~...沒有控溫不知道 ~他出溫是幾度 ~

网友:
本體應該會先著火吧

网友E:
阿碰大應該是有在玩sm.拿吹風機電線來增加熱趣n_136|
小心阿.這樣會被電到阿n_075|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阿碰大應該是有在玩sm.拿吹風機電線來增加熱趣n_136|
小心阿.這樣會被電到阿n_075|

 這是朋友的啦~
我去問問看他(女)有沒有這個興趣~:on_136| :on_136|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為太小,造成極難辨識(誰會特地拿放大鏡)
所以被告有罪
有期1年(易科罰金1日折算1000元),緩刑2年
哈哈

好吧....這次換大張的紙

戰士卸甲還鄉

這次第隻馬獨行
已是歸鄉一遊子
遙望土路至天際
荒草地砲痕猶深
少時壯志熱血冷
塞外深秋晚風起
吹過城上紅纓槍

再被燙到別說沒看到了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