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量測電容時,要拆下來嗎?

楼主(2010-08-13):
我爬了一下交,聽說和電路的串聯'並聯有關,是嗎?但每次量都拆下來,不是很累?
外觀良好的電容,就是像圓筒的液態電容,壞掉時,外觀一定看的出來嗎?
貼片電容也要拆來來量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有電子元器件外觀不良最好更換了, 所以在外觀無不良情形下...
高手->電容不用拆下即可測量出好壞
新手->電容須拆下測量才會分辨好壞
初心者->電容就算拆下測量也無法分辨好壞, 而且可能會把電解電容誤解成為液態電容或固態電容哦...

楼主:
^^抱歉,我是初學者.請問:電解電容誤解成為液態電容或固態電容哦..
請問什麼是電解電容?.

楼主:
^^謝謝,不用回了,我找到了

网友:
為了避免電路及其他相連元件造成測量誤差及帶電而損壞電容表,最好是可以拆下放電後再測量。

楼主:
再次請問狼大,主機板也是嗎?那有何可以合理懷疑電容的好壞,在外觀上又看不出來呢?

网友B:
對,所有電路的電容都盡量拆除後在測量。
在下的方式首先是目檢,看電容外觀是否變型、底部有無奇怪的色澤,另一個是看品牌,高危險品牌最好先量看看(但也不是說知名品牌就不會壞)

楼主:
^^謝謝狼大,請問我買的UT61E,我看說明書,只能量到220UF,那要量到更高,是
否有買新的電容表呢?

楼主:
UT61E我再查了一次量程和準確度:
22nF
±(3%+5)

220nF/2.2uF/22uF

220uF/2.2mF
±(4%+5)

22mF/220mF
參考值
所以可以量測的最大值是220MF
那為何它說22MF/220MF是參考值?
不過就算是2.2MF=2200UF,還算大嗎?
上網查了一下:
1F=1000MF
1MF=1000Uf
1UF=1000NF
1nF=1000PF

网友:
自己是有在準備一個LCR錶,量測範圍比一般數位三用表要大。

网友:
電容的英文字都是小寫
在單位方面大小寫差很多

楼主:
還有大小寫的分別?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對,所有電路的電容都盡量拆除後在測量。
在下的方式首先是目檢,看電容外觀是否變型、底部有無奇怪的色澤,另一個是看品牌,高危險品牌最好先量看看(但也不是說知名品牌就不會壞) ...

我最近在抓一些問題,發覺不拆下可以先抓出嚴重壞掉的電容.

第一次粗抓可以這樣做.有時候就解決了.

网友(2010-09-12):
若該電路只有一顆電容,可以這樣做,不過若有一堆電容或是有一些跨接的電阻等元件,容易誤判。

网友(2011-07-11):
我支持版主的果斷主張
Thx

网友(2011-08-20):
真是高手 .....學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