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機|攝影機] 【家電維修】Wii Remote手把不過電 維修實例

楼主(2010-08-13):
這隻手把因電池漏液後,就掛點了,
然後就一直放到現在,大概躺在角落快兩年了吧~
前前後後也拆開來查了好幾次,都看不出所以然
只更換了電源端的保險絲..

昨天又找了出來,用電錶量了畫,又沒進展...

之前更換的保險絲

索然上電要量電壓,結果手被燙了一下.....
發現有兩顆smd電容好燙..
貼上了耐熱膠帶,上熱風槍,拆掉他

其中有一顆電容已短路故障了,
另一顆10u的正常
把正常的10u焊上去,另一顆先不管他

上電後,電源燈號正常,電容位置也不燙了
(另一顆電容還沒焊)
測試後,可以正常使用了,

開始組裝

上面的這隻是這次維修的
下面的是正常的

測試畫面

完修了n_136|

這台算是矇到的,要不是手剛好去燙到
就不可能修好了....
我沒焊的那顆電容,在聊天室問了大大們,
說應該是濾波用,所以我就沒裝了,
因為光焊那一顆電容,焊了好久才成功...

网友:
恭喜阿踫大用撫摸法修復n_112|

网友:
粗工有三寶.....你家有兩寶阿........

恭喜完修還看到兩隻嫩嫩的小手...阿~~說錯..2支搖桿......

网友:
那隻林治玲姐有拿過嗎.是電視廣告她拿的那隻嗎^.^

网友:
兩顆smd電容這麼容易壞嗎?他有沒有極性?應該是沒有吧!可以用哪一種電容替代?

网友A:
最後一張圖.林治玲手變胖了n_083|

网友:
家裡也有WII 收藏起來 以備不時之需 感謝大大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後一張圖.林治玲手變胖了n_083|

那是我家那兩隻小的的手啦,
話說這幾天也把那台快兩年沒動的wii改外接硬碟(小聲點),
其實這台還蠻挑片的....

興大好眼力,一看就知是小朋友的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也知道是小孩的手
跟我一樣的手

网友:
這樣又省了一筆拉.....恭喜恭喜n_006|

网友(2010-10-05):
我另一隻也不過電,照觸摸法來修看看

网友:
好強  這算是 特殊的東西吧  那電容是什麼規格 ?

网友:
大大是用烙鐵用的吧!所以應該比較難用。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同事剛好也有一支手把漏電解液腐蝕 今天看到這一篇 明天手癢 也去修看看 終於 回到論壇了.....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總算 回到論壇了..

网友:
果然是無心摸它...不小心摸到就獻底了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