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冷氣控制板故障

楼主(2010-08-13):
各位大哥:請問日立冷氣控制板故障.原先會燈號亂跳.現在用一段時間後會一直啟動關閉.這東西找部到有人賣.所以想請教懂得維修的大哥.指導一下看要如何維修.謝謝

网友:
1.可能是控制面板開關故障(須更換)
2.紅框處清潔看看
3.石英震盪故障

參考看看........

网友A:
薄膜按鍵不良.建議改公板比較實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薄膜按鍵不良.建議改公板比較實在

我也是這麼認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這麼認為......

常見問題+1

网友:
請日立來處理約 800 - 1200 更換薄膜

网友:
這是通病了.....薄膜故障....日立原廠有再賣...只不過~~~
買回來換~~~也不知道會不會好~~~~
通常遇到薄膜故障都是開不了居多.....

我剛剛還遇到富士通的冷氣~~~電路板整個燒掉的...去現場改公版....
光要把電控版拆下來就快拆到整個人抓狂了...沒是把電控盒做死..難拆的要命....
本來半小時內就可以改好..害我多花了1小時去改電路...

楼主:
感謝各位大哥的指導.請問公板要去哪買呢?如果有很多種要買哪一種比較好呢?又要如何改呢?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