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venTeam ST-250BLV高壓側維修(未解決)

楼主(2010-08-13):
有一顆TOP222Y炸了,買到222後換上仍沒有5VSB.

上電測量數值如下:(順序同照片中,右邊是TOP222Y,中間的0是正常的,因為接地。)
0,13,0   13,313,13    5,0,313

(313與兩顆大電容之壓差相同;散熱板上的原件拆下來時有量,應該是好的)
不會判讀。這幾個數字有什麼跡象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TOP222Y 會炸 ! + 5VSB 依然沒有出現 , 表示您的 POWER 高壓區還是存在著短路的現象 。先檢查橋式整流器 及 高壓蕭特基二極體 ; MOSFET 是否正常 。
另外AC電源輸入端的扼流圈及保險絲亦要注意一併檢查 。

楼主:
我用一顆st-350BKV來比對,發現數值相同。
這兩顆POWER在高壓側與5VSB的電路與用料應該是完全一樣。
大電容旁的二極體兩顆量起來也一樣。

這顆st-350BKV的5VSB是正常的,但本篇原本所懷疑的部分是沒故障的。

网友:
222附近的元件、光耦及變壓器繞組有檢查過了嗎?

楼主:
後來量來量去(沒拆下來),量電阻短開路、對地阻值,皆看不出有什麼問題。(應該是不會看)

後來把兩個POWER上電量,量到5VSB側的光耦沒有通(光耦用二極檔量,應該是好的)
好的那顆光耦一腳約4.5,另一腳3點多;壞的那顆光耦一腳0.5左右,另一腳好像是0。

在好的POWER板上也有量到在5VSB附近有11多伏特,這在壞的POWER上也沒有。

後來亂拆,不小心把銅箔拉開了,就殺肉了。。。。。(以後施工得小心一點,學到經驗了n_019|  )
(因為還有比較好的POWER,所以就不留戀了。)這顆也很舊了n_047|

因為已經殺肉了,就以上線索,可否提供可能那裡壞了呢?
這樣的話,這篇文可能還有點用。

网友:
元件拆下量測會比較準確(至少一腳脫離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