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機|攝影機] SONY PS3 60G 死亡黃燈 YLOD 不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0-08-13):
小弟最近向日本訂了一片藍光DVD "ミクの日感謝祭 39's Giving Day" 日本BDA網路票選最希望藍光化的音樂 第一名.

剛好我7月份的時候有玩到一台1080i的攝影機,錄下來的影片H264用電腦跑非常的LAG甚至有掃描線.

但是用攝影機本身的硬解走HDMI到電視上是非常的清晰而且順暢....

本想買台便宜的BD光碟機來看,可能要放棄了...最後目標轉往PS3..

看了一下網拍發現中古的一台價錢約在6500~7500 好貴啊><" 買不起XD

逛阿逛逛到了MOBILE01的一篇文章[分享] PS3 過保後..讀不到片子怎麼辦? 自己動手拆 [拆裝流程]
看完之後突發奇想...找台故障的PS3來挑戰看看= = 接著爬文 發現死亡黃燈的問題大多數是GPU空焊

逛了逛看到有人在一元起標 死亡黃燈的PS3就用力給他標下去0.0 賣家說此機送修過店家判定主機板故障需更換新品

東西來了 按照MOBILE01的拆裝流程下去拆裝 恩! 不用10分鐘就拆完了! 但拆完我也傻眼了...

板子上的規模超乎我想像 眼睛看的到的都是BGA....頓時全身軟了一半 完全無頭緒 最大的有4個 都比K9的CPU還要大顆...
要補焊這個我看除了返修台以外 無解了 東摸摸西摸摸 發現前一個經手的人有對一些I/O裝置做過焊接焊油都沒洗掉

我就把他洗一洗由於焊油已經固化,我就用熱風槍把他做加熱,過程中我發現PS3的主機板非常容易加熱蓄熱...

再仔細的看一下他的LAY OUT發現幾乎都是走"大舖銅" 這時候我信心又來了...這種板材不用返修台也可以處理!

動手之前在做一下功課請教GOOGLE大神 搜尋到了一些資料 發現外國人非常的痛恨PS3...PS3的高故障率
http://www.youtube.com/v/V4e7pCZqn7U?fs=1&hl=zh_TW
看完他的動作我發現 沒有想像中的困難...在youtube上搜尋YLOD可以找到超多的維修影片 甚至有人免費維修!因為PS3一定會掛!

接下來就是動手了...過程中的照片很少 因為我很緊張 很怕把他弄壞...所以沒有拍到幾張XD

先上預熱台 把溫度PRE到80度 接著用熱風 對著CPU 跟 GPU 循環繞 加熱到板溫120度 估計CPU上的溫度已達160

接著就放著給他慢慢退燒 裝機 試機 在也聽不到可怕的BB聲了!...完修!

网友A:
厲害!

tony真的是ミク控阿,雖然之前也隱約有感覺...

http://www5.atwiki.jp/hmiku/

由於歌太多,不知道有什麼好推薦的?  我幾乎都聽Everwhite、Far away -2x MIX-、Celestial Symphony這3首

网友:
原來160度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溫度這問題我也懷疑過= =  看影片上面的熱風槍
我猜測他的功率絕對不足以把板子催到180度以上 而且保證變形!
甚至有影片以烤箱的方式加熱 也是可行的!

由於是第一次我也不敢把板子催到180度以上 所以加熱到120度左右 就收工了
裝機上去發現 活了 ! 真的跟影片上的一樣...

或許是修復起來的原因是去濕氣吧? 或者是整板那種感覺? 這種溫度應該不能稱作回焊
因為錫根本不會融!

网友:
挖~~~修PS3耶.....
我旁邊還一堆PS2....還沒給他開刀下去.......

引用 网友A:
厲害!

tony真的是ミク控阿,雖然之前也隱約有感覺...

http://www5.atwiki.jp/hmiku/

由於歌太多,不知道有什麼好推薦的?  我幾乎都聽Everwhite、Far away -2x MIX-、Celestial Symphony這3首 ...

我眼花了嗎???你的頭像又改了???

网友:
ps3耶~ 這個看藍光DVD應該很讚n_092|
tony6605大,你的設備真齊,
連工廠的抽風設備都有。
不知這台ps3拍了多少?鐵定值回票價!

問一下那個抽風的喇叭頭,去那買的?

网友:
賺到一台了~~
PS3畫面還真漂亮。

网友:
羨慕ing..... 有空我也拍台回來試試看~~~  嘿嘿~~~~

不過問題是... 偶唯一的一台熱風槍已掛了N久了....

网友:
我找了一整晚的網拍~ 都找不到一元起標的
我也好想要有一台次世代主機呀....

話說~ 我前一台電玩主機就是這一台

网友:
謝謝分享 ~...180度 ~應該沒辦法溶化n_164|
裡頭 BGA 還真多 ~
光是 拆解 ~我看 的都要昏倒囉 ~ 超硬的 `

网友C:
解H.264,用哪種PC平台來解啊?應該不會lag啊?除非真的是老平台,解H.264才會氣喘如牛,這是最近最紅的壓縮技術,高畫質,對於CPU、GPU的解碼運算很吃重,沒有三兩下,是解不出來的。

拿PS3來解...............真的找對了,遊戲機本來針對解影像的運算能力就有不同的指令集,所以會很流暢。

真棒,能拍到這樣的好東西來修,那種修好的感覺,更是不言而喻。
恭喜您完修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H.264,用哪種PC平台來解啊?應該不會lag啊?除非真的是老平台,解H.264才會氣喘如牛,這是最近最紅的壓縮技術,高畫質,對於CPU、GPU的解碼運算很吃重,沒有三兩下,是解不出來的。

拿PS3來解...............真的找對了,遊戲機本來 ...

H.264說真的~目前的電腦平台除非是3核心以上的CPU外加高階顯卡...
要不然~~肯定LAG到抓狂........

目前要解H.264要使用SONY的專屬軟體~~~它可以在單核心的電腦正常解碼~~畫面還不錯不會LAG
就算會~~也不會太嚴重

另外~~~藍光光碟機還很貴...建議想買的~我會介紹PS3....價格差沒多少~功能多到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的確,用遊戲機可以很輕鬆的解。
用sony的軟體?除非這軟體裡面的解碼核心寫得很好,那麼對照起來,才不用高硬體來解。
老系統沒有硬解核心,對於軟解,使用的演算法蠻重視的,就決定了會不會流暢。

用A社的平台,真的會比較需要高等平台,I社的,其實雙核就能解了。

Xbox360解H.264也蠻強的,亦是不錯的選擇。

這位仁兄也挺猛的,用那顆就能流暢解H.264,蠻驚艷的。
http://www.hd.club.tw/thread-2906-1-1.html

网友:
發現初音的同好了~

其實PS3在開機的時候聽到風扇不正常狂轉的時候就要拆機重新塗散熱膏了

然後有的真的要BGA重作~

我自己也是有台PS3 40G厚機.但是是新制程所以溫度低很多...

然後我也看過用1200W的普通吹風機居然也可以...

令人無言的修復方式~

网友:
PS3還可以這樣子修唷 看的心癢癢 真想也買一台來 但是沒工具 謝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E:

對阿!對阿!我也投資放了幾台在你家,反正你家是我家,慢慢修吧,阿明天要來要約在跳蚤那37寸放在跳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