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自製液晶電視維修架~實際成果展示範例!!!

楼主(2010-08-13):
利用手邊沒用到的木板及資源物拆下的螺絲條和透明壓克力板製作而成,不用成本,資源物回收再利用~
從液晶螢幕至40吋以上液晶電視都可以放,透明壓克力板從背後也可觀看畫面~
高低斜度可調整,沒用到時還可以摺疊起來存放~

网友:
做的滿專業的, 若能詳述製作過程就更讚了. by the way, 是液晶電視太重嗎? 壓的壓克力有點變形了說...

网友:
應該是壓克力太薄了點......

网友:
真是太強大了. 連這個也做得出來
而且真的很方便耶, 一邊修還可以一邊確認

网友:
這也是液晶電視維修治具,超方便的不用時還可以收起來不佔地方!

网友:
我看主要用意可以節省人力,不需別人幫忙搬所以不怕摔破面板,

网友:
這樣的做法可以送電邊檢測....但是~~~缺點....空間要夠大才能放這架子阿.....

我都用大片的海綿做面板的保護~~~~~~一樣可以修~~~~
看畫面會很麻煩就是了...

网友:
我們修理液晶若在修理廠裡,公司規定必須身穿靜電衣.靜電鞋,手帶靜電環,桌上要鋪靜電布,要到倉庫拿零件時必須先觸摸洩放靜電的儀器,若是在客戶家就只要帶靜電手環和鋪靜電布

网友:
嘿...剛好晃到這一篇...
我也來分享一下我自製的維修架...
這個維修架是專為那張桌子設計的..
桌子也是自己釘的...
底下有輪子..可以推著倒處跑...

网友A:
很贊的維修架喔~ 能在下面多塊鏡子更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贊的維修架喔~ 能在下面多塊鏡子更完美.

對啊!像順興大的維修桌牆上就有面鏡子,看測試畫面超方便的!

网友:
原來修液晶電視要用這種治具ㄚ!!
真是專業!!
這樣就直接看到畫面, 電視座也不用一直拆拆裝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贊的維修架喔~ 能在下面多塊鏡子更完美.

這主意不錯...
來去弄塊鏡子n_047|

网友:
各位大大真強呀
之前只在網路上看過,用"角鐵"組合的說,
想不到現在連 "木製品"都有了,
感謝大大們的分享

网友:
大大真厲害.這個都做的出來做的好棒..

我也拿兩塊板子來做看看..大的做的細活還真漂亮..

网友:
再分享一個....
這是修理螢幕用的...
我把設計圖也貼上來..
有興趣的可以自己列印下來..
拿去給做廣告招牌的做...
我做那一個印象中好像6或700元吧..
每家都不一樣.也不知道我做的那一家貴還是便宜..
反正好用就好...

网友(2011-11-03):
馬上就巳作了一組 可放47吋tv的 架子  謝謝yichen 大

网友:
版上大大都是DIY高手!!

网友(2012-02-12):
感謝各位大大分享

网友:
大大都是DIY高手,感謝大大們的分享!!

网友(2012-05-06):
這個想法不錯喔想收就收~~~~想放在哪就放哪

网友:
我也想製作一個.也來用看看.鐵定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