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舊筆記本可以用一分二usb插嗎

楼主(2010-08-13):
ibm t20 筆記本只有一個usb插 因PS/2插不良 不能插老鼠 若買一個一分二usb插   一個插老鼠 另一個插手指  這樣可以嗎 會導致讀手指變得很慢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
應該可以試試看,先找一個usb分享器接接看 就知道了

网友:
如果是很舊的筆電, 而且又祗有一個USB, 那多數是USB1.1的規格...
比起USB2.0本來就很慢了...
即然要再用USB HUB分接, 也沒有必要再去計較速度了!!

另外, HUB分接後, 由於電流受限, 所以多數會無法驅動USB硬碟外接盒...
以上..

网友:
用USB HUB分接,但最好要插上%v的hub變壓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