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有哪位大大知道如何能阻止蛇不會進來家中?

楼主(2010-08-14):
我老媽有間房子在北縣深坑鄉山上,後面是一大片山坡及房屋廢墟(初建當時因建商倒閉擺爛留下的後遺症).
這陣子因為要整修那兒,我就一個人去那兒住了一段時間當監工.
結果發現....竟竟竟然....有蛇入侵!
據我觀察蛇兒都是從房子對外的孔洞(電線等)鑽進來的.
已經三次了,第一次從房子的總配電箱出來,第二次不知,第三次竟然從客廳天花板的大燈上掉出來(燈座那兒配線口未封死)....
每次都嚇的半死的拿根柺杖把牠趕出去...
據老一輩的人說灑石灰有效.
可是還有點存疑....
不知各位大大有啥有效的驅蛇招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老媽有間房子在北縣深坑鄉山上,後面是一大片山坡及房屋廢墟(初建當時因建商倒閉擺爛留下的後遺症).
這陣子因為要整修那兒,我就一個人去那兒住了一段時間當監工.
結果發現....竟竟竟然....有蛇入侵!
據我觀察蛇兒都 ...

建議先將孔洞用發泡劑補好,若是地面關係,依照我以前在特戰單位的經驗,最好的東西就是石灰粉或者用鵝的糞這兩種都有用

网友:
據之前所收到的訊息。石灰粉是好玩而已,並無效果。
再來這個年代,要去那邊找鵝糞呀,士官長。
雞糞的話WISH有一堆,鵝糞。。。。。。我好久沒看到活鵝了。

网友:
石灰粉還是有用的喔. 不過多在山區有用. 而且必需是在傍晚或是清晨.
之前受山訓的時候, 也是有使用石灰粉, 但那也是為了休息才灑的
因為傍晚或清晨的露水會比較重, 而蛇類也大多是這個時段出來覓食
石灰粉因為受潮會發熱, 使用石灰粉將營地圍起來時會產生大範圍的發熱源
蛇類的舌頭探測到的會是一個很大很大的發熱物體, 所以比較不會靠近.
就算是靠近了因為露珠濕氣的關係, 石灰會卡在蛇身上發出高溫. 也會把蛇趕走
以上也是山訓的時候士官長告訴我們的. 但是要注意的是已受潮的石灰粉是無效的喔
而且如果是固定位置或是過於乾燥的地方, 石灰粉也是無效的.

另一個解決的方式.
每天都在固定位置的話, 每天都必需更換石灰粉
如果是很乾燥的地方, 石灰粉的外圍約一公尺處再灑一點水, 這樣蛇類經過有水的地方
再爬到石灰粉的時候就會被燙到了.

如果不是傍晚或是清晨遭到蛇類入侵, 基本上那些蛇是來避暑或取暖的, 比較沒有攻擊性.
最好的方法還是趕快把洞補起來先. 否則從天花板掉下一隻臭青母 也是夠嚇人的

网友:
短期內撒石灰粉,長期的話還是把所有的孔洞堵死吧!

网友:
偏遠地區做什麼都只能治本不能治根,
我家靠近“海邊”( 非山上 ) 新建的洋房也有蛇出沒....因為是獨立的一戶,四周沒有鄰居
水源、水路都是天然未經過開發,所以會有雜七雜八生物出現。

网友:
蛇入侵,表示該位置有其他小動物(蛇的食物),待房屋整理乾淨,應該就比較不會出現了!
前提是整修時要做好防範小動物進入房屋的措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們公司有一座種雞場,它座落在山上,常常都有蛇出沒,我們是用捕蛇網,蛇常常卡在網上動彈不得,抓到的蛇員工還會拿去進補。但是捕蛇網只能對付中型的蛇(看捕蛇網的孔徑),小蛇是沒有用的。
其它朋友說的沒錯,先堵住可以讓蛇進來的來源吧!這是第一步你要做的。

网友:
上次到三叔公拿著一支長柄廉刀坐在門口納涼...
其實我也不知道那叫什麼...
就柄很長..然後有彎刀頭...
他說他看到一隻"溜"...
傳好家司...就不見了...
杵著那把刀...坐了好久...
也沒再看他那隻"溜"出現...
所以我想...
那把刀應該有效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聞風喪膽。

网友:
住家附近的雜草,記得要整理,草叢堆,蛇容易溜進來。
有蛇,表示生態好,在我們家山上,正求之不得耶!偶爾還可以在空中,看到老鷹在飛翔,可見生態鏈蠻健康的。

管線如果要像士官長大說的,打發泡,記得,發泡會膨脹,打一些就好了,不然會把整個管線內全都堵死,而非只有管線口而已,比較好處理的方式是塞報紙,後續如果有要抽拉變更線路,會輕鬆些。

网友:
補充一下,粗工曾在屋內抓到眼鏡蛇(電腦桌底下),龜殼花,雨傘節!
屋外周邊抓過蟒蛇,過山刀,臭青母........
蛇會出沒,表示附近有其需要食物或是適合的棲息點(通常以食物為重點,棲息地以人煙稀少,陰濕處)!
經驗談!

W大所說的捕蛇網其實可以用補魚網替代!
其捕捉原理在於蛇身上的鱗片,穿越網子之際,鱗片會卡住網子使其進退兩難,依蛇的習性,會用打滾法欲擺脫糾纏,適得其反,越纏越緊!
粗工以前在山上養土雞就是用海網圍繞雞場四周,經常卡住大蛇!

看到蛇不用緊張,因為牠比你更緊張!
你怕牠是因為怕牠咬你,牠怕你是因為你會要牠的命.

相安無事,當這類動物知道該處為人煙所至之時,牠們也會退避!
不然野生動植物的棲息地也不會縮小!

此乃自然法則

网友:
先說明一下~~經過證實石灰以及鵝糞或是雄黃對於蛇來說都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碰觸到也是安然無恙,\
所以重要的應該是封鎖食物的來源(也要防止小動物進入),
個各小管線小洞小口都要封住才可以,家中應該有紗門才對,如果沒有先裝一個吧,封鎖入口是最重要的~~,排水管記得要有蓋板喔,要不然那也會是各好路徑~~,提供你參考一下~~
W大說的漁網是很有用的喔,

网友:
用"係力控"把孔填起來
沒有草好像比較不用遇到(個人觀點並不一定代表正確)
不過說真的小弟還漫怕蛇的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提供方法~

明天早上趁著沒雨我就來封孔塞洞吧
不過要花上些時間來找了-_-

网友:
封起來最好,不然就拿蝦籠抓蛇,放牆角就會抓到了。

楼主:
山上真的是啥東西都有....
我今天下午去找洞來封,竟然還被我抓到兩支鍬形蟲
在山下有家專門賣玩具一類給小朋友的店賣一隻要40元0.0
有點異想天開,那兩隻養來大蟲生小蟲再拿來賣

网友:
引用 楼主:
山上真的是啥東西都有....
我今天下午去找洞來封,竟然還被我抓到兩支鍬形蟲
在山下有家專門賣玩具一類給小朋友的店賣一隻要40元0.0
有點異想天開,那兩隻養來大蟲生小蟲再拿來賣 ...

好耶˙改天生一堆的時候再跟我說唷˙我去拿幾隻回來給我阿孫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