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idia 8500GT 花屏 進系統會死當 [維修實例]

楼主(2010-08-14):
這片卡是我同事給我練功用的, 雖然不是很頂級的卡, 但對一般3D Game 表現也算不錯了
不過因為卡上的風扇掛了, 造成顯卡過熱; 據我同事表示, 當時電腦很Lag的時候, 有用
GPU 軟體去看, 溫度飆到80幾度. 然後就死當了, 重新開機後就花屏,而且進Windows會死當

再加上剛看到有些大大們對顯卡修復的成功率並不高, 所以就發這篇給大家參考一下.

首先把散熱片全都拆了, 然後放上十五元(沒錯~ 就是十五元)

接著開啟熱風槍, 調整到320度.

加入液態免洗助焊劑, 讓助焊劑能夠流入GPU內部

接著就用熱風槍繞呀繞... 會看到助焊劑從GPU慢慢跑出來
等到卡上都沒看到助焊劑的時候(乾掉了). 再繞個1~2分. 就好囉

一上電果然畫面是正常的, 但是風扇還是無法轉動. 只好來查風扇電源了
風扇座的旁邊有個貼片電容, 拆下來發現已經短路了.

補一個 1uf 電解電容

再上電. 可以進系統了

玩玩3D Game 看會不會破圖. 嗯~ 順暢~ 收工

剛剛又被熱風槍燙了一下.

网友A:
恭喜修復.......但願能長久............
就是這一片修過好多片,每次修好也都測試過很長時間一切安好,交到客戶手上約一星期一樣的情形又來了,又重新銲過又正常只是好的時間越來越短到最後還是放棄了,後來再碰到這一片都不修了直接換新的顯卡。

网友:
讚啦,只花15元就救回了一塊顯示卡n_092|
這塊玩遊戲很夠力,賺到了~
熱風槍320度,不知晶片會不會爆?

网友:
15元應該是壓重量的,應該是多次實驗得到的。好經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恭喜修復.......但願能長久............
就是這一片修過好多片,每次修好也都測試過很長時間一切安好,交到客戶手上約一星期一樣的情形又來了,又重新銲過又正常只是好的時間越來越短到最後還是放棄了,後來再碰到這一片都不 ...

1.因為你還用原廠風扇...!
2.BGA 錫裂點太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自己測試都是長時間上機測試, 在溫度固定的狀況之下, 焊點基本上都還是OK的
而交到客戶端的時候並非像我們一樣長時間開機測試, 而是每天都會開開關關
而且一開機通常就玩Game所以在這開開關關之下就會熱賬冷縮造成裂錫

因為會花屏的顯卡大部份都是很熱, Plung 大大所說的加大或改裝風扇進而
降低高低溫差, 是很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因為你還用原廠風扇...!
2.BGA 錫裂點太多....!

確定風扇還是用原廠的,下次有碰到會注意一下謝謝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測試都是長時間上機測試, 在溫度固定的狀況之下, 焊點基本上都還是OK的
而交到客戶端的時候並非像我們一樣長時間開機測試, 而是每天都會開開關關
而且一開機通常就玩Game所以在這開開關關之下就會熱賬冷縮造成裂 ...

說得對這真的有可能,冷熱變化是我沒想到的問題,使用者的環境與維修環境也是不一樣,真的要考慮測試時要改變策是不同環境及開關機測試,或許以前修過數不清的顯卡都沒這樣的情形只是運氣好,謝謝提醒........

网友:
感覺有點像以前修板子,
懷疑可能有虛銲的地方,
就鉻鐵年拿著,各處補銲一下 .
也很經典 !

网友:
沒有熱風槍 如何處置這類花屏?? 上面有散熱片壓住會脫焊嗎?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沒有非接觸的加熱設備, 對BGA封裝來說
可能沒有辦法, 我也是來到媽咪之後才敗一台熱風槍的
單純也只是興趣, 也沒有接Case
如果你也有興趣的話也去敗一台來玩玩, 其實熱趣滿多的 ^ ^"

网友(2010-10-19):
大大,您的熱風槍跟我買的是一樣的說!

网友:
手上有一張也是花幕,有空也來玩玩看!
謝謝分享~

网友:
我沒加助焊劑,但也烤了好幾張顯卡了,連Acer筆電上的都烤好了,我也是用那一台熱風槍+1,我是用三段加温,不敢一次開到320度,會怕怕的,而且還隨時用紅外線測温槍測晶片表面温度。

网友:
我也想買一台~~
不知要花多少摳摳~~

网友:
回复 网友E:

    +1

网友:
恭喜完修 熱風槍真的好用

网友(2010-11-21):
熱風槍 ic995 有賣,我也買一台了

网友(2011-03-18):
熱風槍 1500就有了!

网友:
熱風槍真的粉好用,底部加個鐵板燒,小顆BGA都可以自己DIY,無鉛也可以做

网友:
真的很感謝分享

网友:
利害這樣也行..運氣真好..建議下回應該再 GPU 四個角落塞小墊片以防如烤過頭時造成短路..那就難救回..

网友:
回复 网友F:

防止晶片沉下去嗎???

网友:
個人經驗,若用預熱台或黑晶爐,不建議放硬幣,因為會太重把鍚球壓扁造成知路,
只使用熱風槍時就可以放n_131|

网友:
是的..防止過熱後下沉太多而造成晶片中間短路..那就要拔下來植球..更費事..

网友:
這樣也行  15元......^^

网友:
謝謝各位的無私提供意見,讓我這個生手也想試。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回复 楼主:

高手阿!! 小弟佩服!

网友:
改天也來玩玩看…
感謝提供經驗!

网友:
上次我是壓30元 沒用助焊濟 也是幸運的搞好了!
下次壓15元就好!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片卡是我同事給我練功用的, 雖然不是很頂級的卡, 但對一般3D Game 表現也算不錯了
不過因為卡上的風扇掛 ...

不知道大大顯卡現在有無再出現問題?另外一台熱風槍好用嗎??這一台要$2500謝謝

网友:
真的但願能長久.一般返修的機率相當高

网友:
大大!!問一下!!熱風槍的出口處!!要離15摳  多近阿???:)

网友:
回复 网友G:

你如果都用一元就會比較遠~
用個十元加五元就會比較近~

网友:
之前我也這樣修過,但舊病還是會復發。能撐一陣子,還是恭喜你完修!

网友:
回复 网友H:

等10個月後!!開始工作後才會去弄一台熱風槍來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