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方向的電容表

楼主(2010-08-14):
(无正文)

网友:
零件都很容易買得到,可以試做看看!

网友:
玩電的高手們,不難了解該電路的動作原理
在此小弟只給版大一個建議
這個電路存脆當玩具就好
原因是
一.每個檔位都必須使用標準電容校正
二.表頭刻度必須自行標示
單單這兩點就夠你頭大了
以上是個人淺見